[电源] 修一个装反电池烧坏的18650锂电充电器 tp4056方案

楼主(2019-02-09):
大概是前年折腾的座充,外壳是买强光手电配送的,里面没电路,自己加了tp4056模块

左上角是指示灯导光孔  microUSB输入口,原来是dc3.5

没螺丝,直接可以拆开

取出tp4056模块  usb部分是剪下来飞线连接的

tp4056芯片因为电池装反烧了,吹下来再换个新的上去就完事

换下的4056芯片,散热片要贴回去的

插电亮蓝灯,恢复正常了

重装装回,用导热硅胶粘接,

恢复原样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   大小正好。当初做的三星蛋充也烧了

网友:
换4056ES 不怕反接

网友:
烧了换一个最方便。

网友:
不错,之换个ic就行了啊

网友A:
同感普通的4056没有防反接功能,找遍X宝也没有,都是自称4056x发过来全是普通4056,据说AD4056ES防电池反接。

网友:
哈哈,偶有个一模一样的电池座

网友:
很不错,修的利索

网友:
看来最好买4056加自动极性板,或者4057充电板。

网友:
记得有种4056有反接保护

网友B:
我也被老婆反插烧了一个,以后这类不能反插的得弄个二极管防烧一下。

网友:
4057防反接,1
、锂电池正负极反接保护;
2、高达500mA 的可编程充电电流;
3、无需MOSFET、检测电阻器或隔离二极管;
4、用于单节锂离子电池
5、恒定电流/恒定电压操作,并具有可在无过热危险的情况下实现充电速率最大化的热调节功能;
6、可直接从USB端口给单节锂离子电池充电;
7、精度达到±1%的4.2V预设充电电压;
8、用于电池电量检测的充电电流监控器输出
9、自动再充电;
10、2个充电状态开漏输出引脚;
11、C/10 充电终止;
12、待机模式下的供电电流为40uA;
13、2.9V涓流充电器件版本;
14、软启动限制了浪涌电流;
15、采用6 引脚SOT-23封装。
主要参数
绝对最大额定值
输入电源电压(V ):-0.3V~9V
PROG:-0.3V~V +0.3V
BAT:-4.2V~7V
CHRG :-0.3V~10V
BAT 短路持续时间:连续
BAT 引脚电流:500mA
PROG 引脚电流:800uA
最大结温:145℃
工作环境温度范围:-40℃~85℃
贮存温度范围:-65℃~125℃
引脚温度 (焊接时间10秒):260℃
应用
1、充电座
2、蜂窝电话、PDA
3、蓝牙应用
图片

参考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被老婆反插烧了一个,以后这类不能反插的得弄个二极管防烧一下。

4057好不好!?

网友:
顺便问下楼主的导热硅胶是那种用上之后变干后很硬的那种吗?

网友:
4057充电电压不是4.2V,是4.35V。。

楼主:
没撸到带es的,几毛钱的都是tc40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感普通的4056没有防反接功能,找遍X宝也没有,都是自称4056x发过来全是普通4056,据说AD4056ES防电池反接 ...

要是价钱一样就撸,贵了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