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给我做的木桌加几个脚垫和 失败的修理一个仿古式凳子

楼主(2019-02-09):
自己用废木料做的桌子,脚总有些不平
这天看到一个木架子,上面有些 白色的防撞钉

都给拆了下来,清洁干净

钉在木桌的脚板上。

结果发现结果差不多,也是有些晃动。懒得再拆下来了。

一个仿古式的凳子

一个腿的 断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修理好。

断头

这个是好的。

发现其实也是用钉子钉的。。。

这里断了

这里都是用钉子钉的。

钉子

准备用白乳胶把断头粘起来

夹子夹上
结果对接的时候失败了。
短头裂成两半了。

看来修理这个凳子 得把凳子面先拆下来

4个脚 对好后再上凳子面。
但是 后面2个腿很难得拆下来‘

好像是有 圆销子给卡住在,得先把圆销子 给钻掉 才能把 把 后腿下来了。

先放一边 了,有时间有工具再继续吧。

网友:
打磨一下脚钉就能摆平了

网友:
钉子钉住 ,加胶水 ,基本可以

网友:
难道是胶过期了

网友:
快乐源自每次前进一点点

网友:
现在的凳子、椅子都是靠的钉子、乳胶,好看不经用。

网友A:
这凳子用的木料比较硬而且发脆,加工不注意纹路就会出现这种断裂,然后修复费时费力,别问我咋知道的,单位扔掉的椅子不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凳子用的木料比较硬而且发脆,加工不注意纹路就会出现这种断裂,然后修复费时费力,别问我咋知道的,单位 ...

木料确实很硬,但韧性不行,脆
如果修不好只有给扔了。

网友B:
第一张是一个实木儿童餐椅.好东西

玩木头参见"辛全生"大师的优库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是一个实木儿童餐椅.好东西

玩木头参见"辛全生"大师的优库视频.

好眼力,是个儿童椅子,木料还不错,不硬不软。
但是我不玩木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