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大屁股电视变灰了怎么办

楼主(2019-02-09):
这部电视好多年的了放在老家,好久没开过,过年回来开了两三天就这样变灰了,原来的彩色很好的,另外过年这段时间新买了个小锅盒子,会不会跟小锅盒子有关?图1可以看到还会出现拉丝现象,还有修的价值吗?是什么零件坏了?

网友A:
不插盒子开电视机就知道关不关盒子的事。如果一年就开一两次,没必要折腾了,我家的也是一年开一次,现在每次要预热半个钟才会变清

网友B:
换管座 微调聚焦电压 试下

网友C:
换管座,买不到就拆下来用稀硫酸泡泡(除锈),洗净、晾干,再装回去。很久以前这么做的,现在基本不动手了,快忘光了

网友D:
先预热一会再说,有的电视只是可能受潮了

网友E:
修好要看运气,如果不会拆一不小心显像管就给弄报废了。

网友F:
按一下菜单看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哪个问题了,高压包屁股后面有俩电位器

网友G:
自己用的老大屁股电视坏了就别修了太费电换液晶电视吧,给出租房用那就无所谓。

网友H:
一个是加速滤波电容(尾板高压瓷片,高压线细白或者灰高压线接到尾板上的那根,)失效,
视放滤波电容250V那个,不是在这边就是在那边

网友I:
调下加速级电位器,视放滤波电解换一只(该电容应该失效会有回扫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盒子开电视机就知道关不关盒子的事。如果一年就开一两次,没必要折腾了,我家的也是一年开一次,现在每 ...

你要换个显像管管座就好

楼主(2019-03-13):
引用 网友A:
不插盒子开电视机就知道关不关盒子的事。如果一年就开一两次,没必要折腾了,我家的也是一年开一次,现在每 ...

连接盒子的线拔了也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管座 微调聚焦电压 试下

还是不管了,里面有高压,不敢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管座,买不到就拆下来用稀硫酸泡泡(除锈),洗净、晾干,再装回去。很久以前这么做的,现在基本不动手了 ...

都没有这些东西,要是再严重就换电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预热一会再说,有的电视只是可能受潮了

不用预热,开久了也一直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要看运气,如果不会拆一不小心显像管就给弄报废了。

这个确实要小心谨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一下菜单看看是不是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哪个问题了,高压包屁股后面有俩电位器 ...

菜单按不了,不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用的老大屁股电视坏了就别修了太费电换液晶电视吧,给出租房用那就无所谓。 ...

家乡的老电视啊,太古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是加速滤波电容(尾板高压瓷片,高压线细白或者灰高压线接到尾板上的那根,)失效,
视放滤波电容250V ...

专业人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调下加速级电位器,视放滤波电解换一只(该电容应该失效会有回扫线)

这些都不认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