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评测拆解

楼主(2019-02-09):
SSK(飚王)是深圳市大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大乘股份)旗下品牌,这个牌子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用过他家的读卡器、U盘之类的产品吧。据悉目前飚王拥有智能翻译机、WIFI移动存储、WIFI智能音响、WIFI同屏器、读卡器、集线器、硬盘盒、线材、充电器等多条产品线、数百种产品型号。近来SSK(飚王)在数码之家的曝光量较高,不断有新产品带给大家试用,这次为您带来的就是一款数码充电设备——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

数码之家的包裹。

纸箱内加套塑料袋,防护严密。

产品外包装彩盒。正面印着产品图片,一目了然。

背面有简单的功能介绍。

产品特点:兼容普通5W、苹果7.5W、三星10W无线充电。
但没有发现无线充电联盟的QI认证。

侧面印刷规格参数。

产品正身。就是一个台式手机支架的造型。

充电面板为ABS塑料材质,支架为铝合金。
面板成一定的倾斜角度,手机可横竖自由摆放,较为适合摆在桌面追追剧、刷刷微博啥滴。

铝合金底座镭射雕刻产品铭牌,全英文,没有中文信息。

产品名称:快速无线充电器,
产品型号:SWC020,
支持5V、2A和9V、1.67A输入,无线充电最大功率10W。

电源输入插座在背后临近底座支架连接处。

模具都为椭圆形开孔,粗看以为是Type-C接口。

实则左侧是Micro、右为Lightning,注意不要插错,否则有损坏插座的风险。

两条线插满的样纸。位置有点扣手,不太好插,不过好在不需要经常插上拔下,安静的插好后放在那里就好。

底座与手机边框接触的位置有一层柔软的硅胶保护,很贴心。
硬塑材质的充电面板不怎么友好,如果手机有保护壳的话可以无视,否则可以自己想点办法,帖个膜啥滴。

绿色常亮待机指示灯,灯的位置刚好占用一个散热孔。

指示灯为双侧对称式设计,便于不同角度的判读,这点比较人性化。

放置手机后的样子。充电中指示灯变为节奏缓慢的蓝色呼吸灯,设计比较合理。

上图为刚上电时充电器的自检过程,先是深蓝、绿、浅蓝闪烁3下后转为绿色待机常亮。

放上iPhone XS Max后自动进入无线充电模式。

横放也没问题。

充电过程中柔和的蓝色呼吸灯。相机问题,看起来是紫色,实际是蓝色。

用一块铁板放上去,充电器不为所动,绿色的待机指示灯岿然不动常亮,没有转灯进入无线充电模式,说明异物检测功能通过。而在某些无线充电器上会用更直观的快速闪烁的方式来提示。

使用一只QC3.0充电头输入,QC3.0的9V输出成功触发。
输入功率必须要大于输出功率才能满足无线充电的功率需求。
目前无线充电的功率普通QI兼容模式为5W,新款iPhone为7.5W,新款小米、三星为10W,华为最高为15W。
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最高能够支持到三星的10W。
待机电流约0.05A,功率约为0.47W左右。
有时候会有跳动是它在周期性检测充电接收器是否在线。

小米3移动电源,Lightning接口输入,Apple 2.4A协议,输入功率达到6.9W,扣除转换效率因素,iPhone XS Max手机端获得的充电功率约为5W。

Micro接口输入,输入功率4W,iPhone XS Max,充电功率不足5W,这个充电速度有点捉急。

更换CRDC QC3.0充电器,Micro接口输入,QC 2.0、9V模式触发,但电流不大,iPhone XS Max,输入功率4.2W,变化不大。

切换Lightning接口输入,Apple 2.4A协议,输入功率达到6.3W,iPhone XS Max大约可以获得5W的无线充电功率。

手机横置,输入功率提升至7.1W。

改回Micro接口输入,功率又跌至4.1W。
由此可见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对于iPhone XS Max来说,Micro与Lightning接口充电功率存在明显差异。
并且手机横放比竖放充电要稍稍快一点,这个可能跟无线充电发射与接收线圈的相对位置有关。

这是最新的iPhone XR SMart Battery Case(A2121)手机背夹电池套,竟然以外的可以获得10W的输入功率,妥妥的苹果7.5W无线充电。
请注意使用的是黑色的Micro线。
上述几个测试中使用的Lightning也是经过MFI认证的正品线材。

iPhone XR SMart Battery Case(A2121)手机背夹电池套竖放,输入功率10.3W,这回是竖着比横着快了。

iPhone XS SMart Battery Case(A2070)手机背夹电池套,仍然可以获得10W的输入功率。

iPhone XS Max安装 SMart Battery Case(A2071)手机背夹电池套后,此背夹电池电量较高的缘故,输入功率约9.5W,也很不错。

iPhone XR SMart Battery Case(A2121)手机背夹电池套,绿灯亮起表示已充满,输入功率已下降至1.6W。

本来在iPhone XS Max手机无线充电测试环节对这个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有些失望,不曾想在SMart Battery Case(A2121)手机背夹电池套测试环节形势获得大逆转,这3款iPhone 背夹电池套使用另外几款包括15W的无线充电器在内,仅能工作于5W无线充电模式,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却超常发挥反败为胜,真是有些意外。
看来无线充电器与手机的匹配还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虽然都能用,但匹配好的充电速度才会更快。
无线充电测试环节到此为止,下面开拆:

撬开面板。

没有任何螺丝,全是卡扣,无损开壳。

首先映入眼帘的即是2只横竖摆放的无线充电发射线圈。
与中波收音机的磁棒天线一样,线圈使用多股纱包线,抗高频率电流的趋肤效应。
线圈下面是隔磁片,材质很脆,容易碎裂,不过并不会影响使用效果。它的作用是屏蔽非耦合方向的磁场泄露。

隔磁片背后用双面胶粘在主板上。
主板有3颗螺丝固定在底壳上,2长一短,外加一个定位孔。
主板这面并没有任何原件,右上端有个镂空缺口用于安装那只蓝色方块谐振电容。

拆下主板,全部原件集中于此。

各角度看一下。接口小板上并没有任何原件。小板上有个白色的CORFU Logo。

另有一块输入接口小板呈90°插焊与主板一端。

主板俯视全貌。

临近接口小板的位置,这里是电源输入端。
一只6脚无字IC,应为lightning取电芯片 ,类似于UTA****系列。

右侧一只HT7150E稳压IC。

多颗三极管组成的图腾柱驱动MOS电路,由此替代了线圈MOS的控制IC,但是效率偏低。

2颗二极管。

WSP4882,30V/8A/SOP-8封装/N沟道MOS,
WSP4953,20V/5.8A/SOP-8封装/P沟道MOS。
构成发射线圈驱动半桥。

左侧是WSP9926, 20V/7.2A/SOP-8封装N沟道MOS,
右侧是另一只WSP4882。

发射线圈及谐振电容引线焊点圆润饱满,浸润度较高。
不是NPO专用电容,而是塑封替代品,0.33μF、63V。
为了降低高度使用了镂空PCB沉板安装。

来自TI的6反相器CD4069,用于谐振驱动。

主控没有使用无线充电专用芯片,采用了台湾新塘 MCU单片机N76E003AT20。

右上角是一只431电压基准IC。

LM358,双运放。

PCBA一侧的2只LED,用于指示电路工作状态,对称另一侧也有2只,没有拍照。

主板上的Logo,CORFU彩孚,来自于深圳市火猴科技有限公司。

2只输入接口俯视。

平视。

铝合金支架底座嵌入后盖卡扣。

LED导光板。

外壳上的代工厂Logo。

一点小吐槽:配送的这根Micro数据线实在不怎么样,竟然还有注塑瑕疵,希望厂商在甄选辅料供应时能够注意一下。

用倒是不耽误用,就是有点难看,豁唇。

测试下线阻,LJ级别。

拆解全家福。

最后总结:
SSK(飚王)快速无线充电器SWC020是一款主打性价比的数码充电配件,无论是iPhone还是安卓手机都能够获得较为不错的兼容性能。即放即充、反应灵敏,重要的是兼具手机支架功能,非常适合居家办公使用,无论您是追剧、还是刷微博、直播,它都能成为您的好帮手,作为一个第三方品牌的立式无线充电器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产品的用料较为扎实,选用了TI的反相器、台湾新塘 MCU单片机,并全线使用了WINSOK微硕提供的线圈驱动MOS。没有用上目前主流的SOC方案稍有遗憾。缺点是产品及包装尚欠缺一点高级感,不过看在物美价廉的份上,就别要啥自行车了。谢谢观看,春节愉快!

网友A:
飚王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B:
13年安卓玩剩下的又被苹果拾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3年安卓玩剩下的又被苹果拾起来了

这话有点酸

网友:
我说怎么评测这个的就你一个成精了……原来是有道理的……照片……文字……拆机……

网友:
照这图都可以自制了吧。这精。

网友C:
樓主新年好!
我想知道,
如果同時插入MICROUSB 和 LIGHTNING 會怎麼樣?
另外:有沒有變成車載的配件,可以夾在出風口的那種配件?
(但我估計應該也沒有,因為感覺會掉下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飚王的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目测USB母口已坏,这做工,这用料,我用过飚王的硬盘盒,螺丝孔一用力就滑丝。唉,无爱了。

网友:
照片拍得很漂亮,好评!

网友:
现地还缺一部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目测USB母口已坏,这做工,这用料,我用过飚王的硬盘盒,螺丝孔一用力就滑丝。唉,无爱了。 ...

哈哈哈,我也看到了,第一次沒認真看,只是覺得形狀怪怪的。
剛才又看了一下,真的是爆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新年好!
我想知道,
如果同時插入MICROUSB 和 LIGHTNING 會怎麼樣?

好吧,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我也看到了,第一次沒認真看,只是覺得形狀怪怪的。
剛才又看了一下,真的是爆缸了。。。。

插错了一下,不过还好没坏,能用,也就没去理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新年好!
我想知道,
如果同時插入MICROUSB 和 LIGHTNING 會怎麼樣?

有专门的车载无线充电器,应用场景不同,术业有专攻。自由、稳固 - CHOETECH迪奥科无线车载快充(T536-S)拆解评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12738

网友:
就喜欢看各种评测,支持

网友:
看着还不错,就差手机了

网友:
好帖子一枚。精彩。

网友:
图文并茂,拍照精彩。

网友:
这个东东市场价多少,有考虑过手机加装无线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