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三星S5830手机不开机故障,现触屏部分失效怎么破

楼主(2019-02-09):
这手机质量真好,年份有点久远了。给老人购的老年机信号太弱,在大山上经常手机没信号。找出这小小的智能机老妈说好用,也用了几个月。回老家过年老妈说这手机开不了机。在乡下测试了下电池根本没电,插上充电根本没反映,但偶尔有一次发现开始充电了下。苦于乡下没合适的起子查不了,昨晚拆开看下,原来是存储数据的小电池漏液到电池卡座那儿,可能造成漏电所致。开拆:

楼主:
修手机最难拆,开始没注意把音量排线拉断了,这个应该除了不能调节音量和刷机没什么影响吧。这开关机键、音量键可是粘得好牢的,先处理好小电池,的确漏液太严重只能换只了,找个旧夏新手机拆只电池换下,处理好原来的漏液并装好手机,可充电并开机了。可开机后解不了锁呀,触屏用不了,这怎么办?

楼主:
反复多次检查没什么问题,排线也确定插好了,可触屏还是不行。好不容易有时能解锁下,解锁后就可用了,但反复测试发现刚好解锁那一块触屏失效了。因为进设置中改变设置要保存或取消都触屏不能控制了,这好奇怪呀,为何触屏就只有一部分失效了呢?
高手们这个怎么破?难道没焊上音量控制键有影响吗?

网友:
触控不好使 ,手机性能不行,没什么研究的价值。

网友:
很古老的手机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大婶又得折腾了。。。。。

网友:
把漏液部分清理好、洗干净,估计就会好

网友:
别折腾了,这个手机我在地摊3元一个买到。

网友:
触摸屏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