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后刹车更换,开了8W+公里

楼主(2019-02-09):
开了8W+公里后刹车磨损该更换了,据说后刹车要用专用工具捣腾,还是花了几十块钱去店里弄吧。

最后看看凸轮轴部分,很干净没有积碳

网友A:
刹车盘要不要打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刹车盘要不要打磨一下

那就不是几十块了

网友C:
刹车盘我见都是上车床走一刀,一个好几十呢.两个小一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刹车盘要不要打磨一下

没事,多踩几脚刹车让刹车片磨和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刹车盘我见都是上车床走一刀,一个好几十呢.两个小一百.

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不是几十块了

过年湖水都涨三分钱

网友:
我的估计也和你余差不多厚,还没有换!

这刹车片好,可以把整个刹车盘磨平,一般边缘还会突出一点,就需要先使用角磨机,磨一下刹车片了!

网友:
我看着旧刹车片还有近一半呢?是不是换的早了点?

网友:
这刹车片还不用换吧?

网友:
这个也能自己换呀,我怕不安全。

网友:
我的面包车是鼓刹,都看不到刹车片磨损情况,年后再看看。

网友:
刹车片太好了,把刹车盘都磨了

网友:
刹车片、刹车盘全部一起换掉。

网友:
我的4W公里就磨完了……

网友:
刹车盘的坑线不少,如果没有抖动不用磨盘,如果刹车抖动就要磨盘,我的就是前刹车盘盘面光洁,不过变形了,就要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