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仿制坛友落叶风《自动授时128*64LED彩屏天气万年历时钟》(2月27日更新)

楼主(2019-02-09):
看到“单片机”专栏“落叶风”做的一款彩屏万年历,原帖    被其漂亮的显示效果所吸引。我这人有个毛病,喜欢的东西就想作,即便花较高的代价。这是病,得治!

当时马上下载了楼主的pcb图想试试热转印可以不,不过腐蚀完之后才发现表层忘了镜像~~,当时有跟贴,也帮楼主传了下资料。 岁催人老啊,这个年纪好健忘!!当时楼主建议弄个单面的,我想也是,但是需要自己另画pcb,而且电路稍复杂,跨线肯定少不了。那就干吧!!!

图用layout60画的,比较菜,因为AD不会。大致检查无误,就转印了。这是转印完的。

腐蚀,据说是环保腐蚀剂。顺便问一下:这个腐蚀液产生的透明结晶体怎么处理?有没有用?还是直接清理了?

腐蚀完成,还可以。该通的都通,该断的都断。

灯光检查,基本无误。虽然有砂眼,但没影响。

这是当时弄错的那面,已被腐蚀掉了,可还有印记。

趁热把丝印也转印了吧。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有时间慢慢捣鼓,砸吧,我会持续更新的。

16日更新:由于春节物流极慢,ESP8266到货,先把它做了吧!

根据落老师的教程,没什么难度,已经获取到本地天气及时间。下图:

2月21日更新:原件到手,先把板子焊了。

还是那块板子,当时画的匆忙,跨线多了点,还有几处错误。后来改了一下,最少去掉6-7条跨线。由于板子已腐蚀好,就它了,留得下次改进吧。

先上绿油

钻孔

焊好元件

背面,太丑了。

写入程序

程序依次写,每次写完运行LED灯闪烁。当最后主程序写完后开机蜂鸣器会叫一声。

由于屏还没到,只能做到这里了,能不能点亮还是未知,先放一边吧。

补充内容 (2019-3-19 20:26):
上绿油过程,另行说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补充内容 (2019-3-19 20:26):
上绿油过程,另行说明: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2月22日更新:

2月22日更新:

今天屏到了,接上一次性点亮。默认红色,网络校时和天气关闭,自己打开就行。

背面的接线

随便调了调,校时和天气已打开。

消耗功率,不大。

好了到此基本完成,后续就是弄个边框组装了。再次感谢“落叶风”大师的无私奉献及技术支持。那些说难制作的,别人已经铺好路,自己只是按部就班的学着走,真的很难吗? 你说是吧?

楼主:
2月27日更新:

至此万年历做好已有一段时间,程序在落叶风大师的几次修改下已基本完善。自己也按落叶风大师的方法用铁皮
做了个壳子。

旧VCD上切下的铁皮,凑得它原先那一公分的折边

两块铝板弄个拐角

中柱上下各一块。

温湿度及感光

按键板

内部布局,凑螺丝孔安装。

四个拐角直接压住算了。

这是电源,参数相当牛逼,当年坛友那买的,一直没用。

做个插接线,方便拿下升级程序什么的。

盖上后盖,插上,从孔里捅里头。

然后挂墙上就这个效果。

这是低亮度下的功率,和落大师的差不多。

这是做外壳的功臣,露露脸。

自此这次制作更新完毕,再次感谢落叶风大师的无私奉献!!

网友:
zhanlou先占楼,等待更新

网友A:
先学习一下,也想复制一个,元器件没凑全

网友:
先占位,围观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学习一下,也想复制一个,元器件没凑全

原件现在不发货啊,要等。

网友:
路过看看,瓜子汽水蒸馏水

网友:
关注一下,学习中,积累够了知识就看看自己搞一个

网友:
关注一下有时间也弄个耍耍

网友B:
热转印做得不错,绿油涂得很好,没高低不平的情况,是如何涂法?是用丝印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转印做得不错,绿油涂得很好,没高低不平的情况,是如何涂法?是用丝印法? ...

对,就是丝印。以前直接抹怎么也抹不匀,这次试着用丝网,还可以。没什么经验,直接买的200目的丝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丝印。以前直接抹怎么也抹不匀,这次试着用丝网,还可以。没什么经验,直接买的200目的丝网。 ...

看板上的焊盘比较干净,没有绿油小点,是用什么菲林爆光的?用硫酸纸还是用胶片?有没上增黑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上的焊盘比较干净,没有绿油小点,是用什么菲林爆光的?用硫酸纸还是用胶片?有没上增黑水? ...

用的那种激光打印机菲林,直接激光打印没增黑,然后太阳下晒十多分钟。

网友:
我的显示颜色!黄色和紫色是反的!绿色和蓝色是反的!

网友C:
这屏幕比较好,我那个屏幕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屏幕比较好,我那个屏幕用不上

我这个就是落老师买的那个店里要的,价格也不贵。我曾咸鱼要过两块,说是全新结果两块都修补过,让我给退了,赔了十几元运费。

网友(2019-03-12):
挂着奖状的墙壁上充满了年代感

网友:
字太大,把屏占满了,四周留点白比较好看吧。

网友:
卧槽,技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