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捡来的音箱

楼主(2019-02-09):
整体外观,底座有联想的logo参数,功率好小。迷你的小变压器喇叭无任何标识线路板正反面,芯片是2822感觉很低端 。

网友:
能响就行啊

网友:
以前还喜欢摆弄音箱,后来发现小声了听不出感觉,大声一点老婆说吵,邻居投诉,现在干脆把音箱扔了,换上耳塞过一人世界,还不占地方

网友:
真正低端的还没看到呢,三个三极管组成的最基本的OTL,灵敏度极低,还带俩喇叭

网友:
小音箱有小的好处,不占地方啊。

网友:
这种音箱属于低端货,做工不会很好。

网友:
看看喇叭有点像重低音的

网友:
两个小卫星音箱,不错哦~

网友:
能响的都是好喇叭!

网友:
变压器输出9V0.2A,最大输出功率才1.8W,一对小喇叭功率0.3W+0.3W.这怎么听那!

网友(2020-10-11):
我见过更低端的,功放电路是单声道,就是三个三极管组成推挽电路,带两个喇叭

网友:
这就是赠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