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客厅照明灯,拆解超薄型2.4G无极调光驱动器(JingJiu JJ-TG51-60WX2-CB)

楼主(2019-02-09):
每组18个5730LED灯珠,白光和暖光都是分别首尾相串联。

开始启动是A+B

然后是A

然后是B

最后是A+B弱光
对于上面的启动顺序我是不喜欢的,我希望顺序是相反的。于是拆驱动看看

正端为公共,每色从头到尾一直串联。

冷暖分别驱动调光

阻容降压

1833cHC,这个逻辑电路是顺序的关键,可惜没查到型号

整体加逻辑板

WS9443PD7P,
非隔离降压型 LED 恒流驱动芯片,具体参数不详。

拆开目的是想调整头次启动顺序,目前灯的顺序1, A+B 2,A  3,B 4,A+B弱
有什么办法调整顺序反过来呢?关键是芯片没查到型号啊 、

网友:
这灯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驱动里面的肉肉真多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好复杂的驱动电源。。。。。

网友:
没想到这电源这么好

网友:
没有看到通信部分?

网友:
做工还是挺不错的。

网友A:
+为公共,两组输出电压一样的话把OUT-的两根线对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公共,两组输出电压一样的话把OUT-的两根线对换不就可以了吗?

这个方法只能改变中间的两种光色顺序,没有改变头尾发光方式。

网友:
单片机控制的话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种应该还是比较不太好改的,倒过来是要先  A+B,B,A

网友:
那1833应该是带2.4G接收的MCU,应该没法改顺序了

网友:
你说的“阻容降压”图右端,电阻应该是保险电阻,X2电容应该是抑制差模干扰的吧

网友:
发个WS9443P的IC的资料供楼主参考。

网友:
看起来只能交换黄、白灯顺序了

网友:
从WS9443P的资料看它的调光原理是PWM调光,弱光脉冲是由1833cHC输出控制的估计这个顺序是不好改的。

网友:
别人设计上就不关开关的时,用遥控关,不需要改

网友:
遥控器不能直接选亮灯模式?

网友:
做工不错,应该不便宜

网友:
看外观高大上,驱动器电路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