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购的加湿器电源板子拆箱+修复加湿器电源

楼主(2019-02-09):
    前番,给民歌买的加湿器电源板子,在货比三家后,方知买的没有卖的精,毕竟是买到了,就不说别的了拆箱吧

    看板子,好歹是新的,看变压器,确实比旧的小不少,且相关元件的尺寸都有缩水,

    反面,爬电距离有点近,一旦漏水,这点爬电距离不足以保障人身安全,属于设计失误,(我靠,才发现,我这不积累罪证呢吗,我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我的律师在哪呢?哈哈哈,不过,这玩意如果工作环境这样潮,以前设计的电源隔离带也不过1CM漏水照样难逃漏电,厂家做,跟我貌似没啥关系吧,回头得跟他说一声了,这玩意太不厚道,好在民歌不是凡人,他也是维修人,懂得这些操作步骤的,只需要一点拨就懂)

    大家看看就得

楼主:
    下面是修变压器了,都换了好几个件了,不修好拆了实在可惜,这东西当初给工行当保安的我那娘家老乡修过一个,用不了多久又炸了,他 不要了,但是我也没法要了,太惨了,炸的比地毯式轰炸还惨,这次没找到,还是修上一个备用吧,这玩意有利用价值,何况毛病不大,修修也值得。

    因为变压器初级腐蚀断,估计问题不大,拆下变压器后,果然很快发现故障点,这第一脚的根部有少许白面儿,漆包线就是从这里腐蚀断的,万幸,刮吧刮吧,焊吧焊吧,镀上锡,又搭一两根电线芯,这边缠绕一下硬腿,那边与漆包线的残余部分焊好,不做任何处理,测试其阻值约7-8欧(表笔有误差,误差不定)左手拿相机拍照有点虚,大家眯起眼来看就舒服多了。

楼主:
   没人跟帖,再上买加热板的照片吧,一大一小,

网友A:
现在缩水版的产品太多了,总是不坏厂家能生存吗?搞维修的还能学到手艺?

网友B:
好像有一个加湿器也是电源坏,不过南方,除了夏天房间开冷气,别的时候用不到

网友C:
伊拉克成色的表子是亮点,可能漏水的话,建议还是做点防水,至少把220的部分保护一下,设备坏了是小事,别炸了伤人

网友D:
这表盘的太有型了。

网友E:
买的是那个400的加热计划做什么用?

网友F:
没故事?差评!看小说都没看你贴子舒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那个400的加热计划做什么用?

对呀,你拆了上万的灯珠

网友:
朋友放心,小作坊的东西,能用就行,哪有什么【爬电距离】?什么【呈堂证供】?律师们忙着吶。。。没有人会跟你过不去。。。

网友:
加热板拆灯珠的好东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呀,你拆了上万的灯珠

200w都足够用了,除非需要大热容的才有用!

所以好奇!

网友:
拆的好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缩水版的产品太多了,总是不坏厂家能生存吗?搞维修的还能学到手艺? ...

可以滴,好学不着,歹还是可以学的,哈哈哈,怎么投机取巧啊,怎么节约成本啊,等等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有一个加湿器也是电源坏,不过南方,除了夏天房间开冷气,别的时候用不到 ...

啊?南方梅雨天那么潮,还开加湿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伊拉克成色的表子是亮点,可能漏水的话,建议还是做点防水,至少把220的部分保护一下,设备坏了是小事,别 ...

是啊,当时没注意,现在看图发现有点悬,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表盘的太有型了。

等找到个合适的外壳,换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的是那个400的加热计划做什么用?

拆手机啊,往上一放,一会全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故事?差评!看小说都没看你贴子舒服

哈哈哈,感谢,这评价,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