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DIY个win平板,要想实现自动旋转屏幕需要什么?

楼主(2019-02-10):
要什么传感器呢? 或者有没有集成这个功能的液晶驱动板

网友:
陀螺仪

去中关村网站,找个高配的平板,看下参数,
再想想哪些是刚需

网友:
想实现自动旋转屏幕需要什么

网友:
需要陀螺仪,拆一个吧。

网友:
陀螺仪,其测量物理量是偏转、倾斜时的转动角速度。

网友:
现在的MEMS陀螺仪,已经做到只有一个硬币大小了
https://wenku.baidu.com/view/000fac9e7f1922791688e859.html

网友:
需要陀螺仪或者重力感应器吧

网友:
需要陀螺仪

网友:
楼主准备搞个什么配置?

网友:
感觉应该是重量感应器或水平仪就可以了,不见得非要陀螺仪。因为以前的低端安卓机或平板根本就没有陀螺仪,一样能做到水平自动翻转

网友:
这个会折腾,顶

网友:
顶!楼主真会折腾。

网友:
陀螺仪,,陀螺仪驱动,,

网友:
高端的上陀螺仪,啥样的转都能识别出来,说不定能拿来玩游戏
低端点的上重力传感器啥的

网友:
给你一个屌丝方案,两个或是四个水银开关,加一个键盘的主板还有一个可以改键值的软件,然后配合显卡的驱动热键,比如水银开关1闭合代表按下键盘的左键盘,通过改值软件绑定上CTRL+ALT+左箭头,其它开关以此类推绑定四个方向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