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网购的8G金属优盘

楼主(2019-02-10):
      前几年网购了一个8G的优盘,用软件测试了,不是扩容盘,数据完整性测试也通过,但速度一般般,看做工也一般般,将就着了用了几年,前几天没事干,就拆开看看,跟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这东西就是来来回回换个外皮吧

网友:
比我之前的青花瓷U盘好点,我那个是牛屎存储+硬封主控,太奇葩了。

网友:
U盘外形不错,里面竟然有个圆的 芯片。

网友:
外壳不错,就是牛屎

网友:
果然是牛屎盘

网友:
这个平时不常用的时候偶尔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种都是山寨货

网友:
居然有屎啊。。

网友A:
这种U盘不能用在重要的数据上

网友:
闪存肯定也是黑片

网友:
有牛屎,有牛屎,有牛屎

网友:
谢谢分享。。。。这U盘很有特色。。。。。

网友:
U盘用着稳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U盘不能用在重要的数据上

只要电脑上有备份资料,这种可以存任何资料。

网友:
金属外壳看着面熟,哈哈哈,我手里面也有一个,也是牛屎的。

网友:
铁壳、卡通造型的,十有八九几乎都不是正品,假货居多

楼主:
只要不是扩容盘,数据完整性能通过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个钢壳拆了就难以复原

网友:
我年前网购了两枚U盘  ,有空展示给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