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两用读卡器

楼主(2019-02-10):
这个读卡器是去年买的,看到这个是两用的,计安卓手机与电脑USB都能用所以才买的,可是没用几回就坏了,那就拆开看看吧!

网友:
这次了点啊

楼主:
当时好像是9.8元包邮,质量很差。

网友:
这种把tf卡插在USB口位置的读卡器都不用看,99.99%是一命货,连续插在电脑上超过2小时就玩完,都不用读写数据,不烧tf卡就不错了

网友A:
我最近买的TypeC手机OTG读卡器,从楼主的软封装芯片,变成了一体黑胶芯,只是外壳大概锌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买的TypeC手机OTG读卡器,从楼主的软封装芯片,变成了一体黑胶芯,只是外壳大概锌合金。 ...

这个质量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好小一颗牛屎

网友:
这种两用的用起来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