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Type-C接头再造充电线

楼主(2019-02-10):
这几天都在各亲戚家打游击,夫人的充电宝加Type-C充电线用的次数多了,原本剪了一条杂牌数据线改接Type-C充电头的线,USB接头根部电线材质不好有断路。

为防再出问题,还是换打印线稳当。

几个用打印线改的,天天使用都不出问题

接头胶水挺坚实,破坏了点外壳才拆出

用力过猛,钳出接头时直接拆散架了,幸好没损伤

正好看看结构,外金属套

上下两瓣塑料壳,防止金属触针互相短路

电路板上固定了上下两层触针

重新组合

外壳拆破裂处用胶带做标记,用剪刀剪去

找了根短的90cm的打印线

热熔胶打满外壳的空隙

网友A:
打游击就是要做好LD的后勤保障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游击就是要做好LD的后勤保障工作

是啊,不然一天挺无聊的

网友:
楼主好手艺,不过打印线好像粗了点,不方便携带,还影响领导的使用体验度
建议可以用联想等品牌机原配鼠标拆机线(纯铜线,且是五芯的)改制

网友:
以前的还可以,联想现在的鼠标线 比 普通的充电线还细,当然并不表示线芯就细,我也拆过一些彩色的充电线,线芯堪比耳机线。
         楼主 的原线是华为的吧?!

网友:
之前淘宝上有活动,typeC的线才1块多钱,不用这样费力了

网友:
貌似这种充电线经常有店铺用来刷销量的

网友:
不建议使用打印线,不是为电源传输设计的,线径不够,压降大充电慢。自组也有安全隐患。

网友B:
经常用的话不如买条坛里的这种线,质量贼好,价钱贼便宜10块钱1条,关键是线材还支持usb3.0数据传输及轻松过3a大电流快充,我就买了几条备用。

网友:
网线的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游击就是要做好LD的后勤保障工作

又是你丫希特勒比卡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用的话不如买条坛里的这种线,质量贼好,价钱贼便宜10块钱1条,关键是线材还支持usb3.0数据传输及轻松 ...

给个链接,我的小米8SE的也坏了

网友C:
这线看起来不错,我也准备下个单买两条。又看了下,居然还要运费。还是等等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线看起来不错,我也准备下个单买两条。又看了下,居然还要运费。还是等等再说吧。 ...

是要运费,所以我就买了10多样东西,这个线质量真的好,我测试轻松过3a电流,关键是支持usb3.0数据传输,我看上的就是这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线看起来不错,我也准备下个单买两条。又看了下,居然还要运费。还是等等再说吧。 ...

谢谢,我今天在小米之家看了 17元一条,和你发的店里10元的+6元运费价差不多。

网友:
自己动手做的线就放心用。

网友:
享受的是动手DIY的过程,楼主图片给力,我第一次看到充电头内部

网友D:
热熔胶固定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熔胶固定不住的

要看热熔胶的质量的,我这个可以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