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两个稳压管,1.5v和2v

楼主(2019-02-10):
哈哈,正好有些432芯片,做2个稳压管,有什么用呢,什么用都没有
432是431的弟弟,稳压值是1.25v吧,是431的一半

要想做的一点不差的1.5v与2v,还真的不容易
费了好多电阻也没到达目的

432近照

哈哈,这个只达到了1.484v

加负载电压还要低一些

这个精度稍微好些

只能说是做着玩了,目前没任何用处!

网友:
432是431的弟弟,这个是发烧的起点。

网友:
真要用的话,2V的找个LED就差不多了

网友A:
人奸同学久不久要蛋疼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奸同学久不久要蛋疼一下。

好吧,我承认我是圣贤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承认我是圣贤

看来下一步是要往淫者进化了~~

网友:
标准是最难实现的了

网友:
没用就拆,零件放回盒子,哈哈哈……

网友:
没在板子上见过432

网友:
用稳压管+三极管还可做大功率稳压管哦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可调电阻?

网友:
古来圣贤皆寂寞。

网友:
表示没见过啥板子上有这玩意.....

网友:
偶尔可以用来检查一下万用表

网友(2023-01-25):
感觉1。5V稳压管控制极与阴极并联可以实现。

网友:
兔年,大年初四快乐!厉害,这也可以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