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宏基4750G黑屏

楼主(2019-02-10):
用了几年的宏基4750G,虽然反应慢了点,但还能满足我的日常使用,前几天开机10多分钟后屏幕开始啸叫,然后屏幕闪烁两下,变黑,用手电照射屏幕,可以看到文字。这两天开机漏出logo后就黑屏,我在这想问一问有这方面维修经验的坛友,我的屏幕具体是哪里出了问题,是高压板还是高压灯管,  我在这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猪年诸事大吉,身体健康。

网友:
灯管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兄dei, 这个只有代换了试才能判断问题点。

网友:
我猜是电脑坏了这情况只能排除法去排除,这么问谁能知道,谁都不是神仙

网友A:
之前全白显示的时间,有变黄吗?
估计是灯管老化打火了,升压电路保护

网友:
屏幕也会啸叫?吓着俺了!检查背光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全白显示的时间,有变黄吗?
估计是灯管老化打火了,升压电路保护

笔记本屏幕一直就有点黄黄的,不知是不是老化的表现

网友B:
LED屏哪有灯管啊。。。。。先找个屏替换下试试看,确定说不定屏的问题

网友C:
先更换屏幕试试吧,排除法

网友D:
这款是led灯条的,哪有灯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屏哪有灯管啊。。。。。先找个屏替换下试试看,确定说不定屏的问题

实在抱歉,没拆开就贸然提问,今天看了一下确实是LED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款是led灯条的,哪有灯管。

抱歉,没拆开过屏幕,以为是灯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更换屏幕试试吧,排除法

手里没有能代替的屏幕,链接到电视,显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屏哪有灯管啊。。。。。先找个屏替换下试试看,确定说不定屏的问题

手里没有合适的屏幕,试着连接电视,电视显示正常,可能屏幕完了,用手电照笔记本屏幕,能看到有显示,所以判断可能是灯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更换屏幕试试吧,排除法

屏幕用手电照有显示,可能是灯条的问题,在淘宝找了很久都没发现合适的灯条,我这款是排线连接的,淘宝上的都不一样

楼主: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的电脑修好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屏幕,而是nec家的电容坏了,把整个本子拆了个遍,最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使用NEC家大电容的通病,本子散热设计的不好,再加上长时间使用,容量不足了。我也是使用了最广泛的6颗330电容替代的,给有相同问题的坛友提个醒

楼主:
就是这货,容量衰减了

楼主:
用斜口钳强拆,放心大胆的拆吧,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干净。

楼主:
拆到这个程度就行了

楼主:
用6个330电容代替,这是还未焊接的状态,位置太挤了

楼主:
我的电脑主板上的NEC电容尺寸较小,周围又有其他元器件,在原地焊接不好操作,也容易短路,所以我是接了几根导线到其他地方,焊工较差,怕被各位坛友笑话,就不上图了,就和病人接了个尿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