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年三十拆电池,大年初一重组(小鸟电动车电池)

楼主(2019-02-10):
大年三十上午单位值班,下午没事干,拆电池准备重组。
这块电池是当初用力神组装的:熟能生巧,电池组点焊|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41095
一年半后修理,换掉几颗电池。但是效果不理想。所以还是用同一品牌型号比较好,不能混用。
先看做好的电池

准备拆这个电池

13串保护板和平衡充充电端子(7串一组,6串一组)

有两串并联两颗电池,效果不好

小鸟原装保护板

剥开外皮

两颗波士顿电池和其他品牌两颗电池

接线

焊下接线

保护板

揭开环氧板

开拆

5个并联一组

楼下继续

楼主:
用剪刀剪断串联镍片,再用尖嘴钳拆镍片,很结实很费力。
焊得很结实

费劲啊

有两颗电池负极拆漏了

都拆开了

准备一盆水防火

用电磨打磨正负极

打磨好

测内阻

按照内阻配对6并的7组

点焊

要贴正极贴,这是必须步骤

楼下继续

楼主:
首先6并焊接成一串,用的0.15镀镍片

焊接串联,用0.15纯镍片

焊完绝缘

焊接时用胶布绝缘避免短路

拿出之前重组的7串电池组:电动车锂电池组拆解重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81840

这两个准备并联

并联以后,焊接平衡线。准备用平衡充充电,不要保护板,裸奔。

每7串一组平衡线

两面夹环氧板,用布基胶带包裹,最后用热缩膜套上(没有图片)

开始平衡充电

装好以后跑了6公里,感觉各方面还可以。
估计直接用坏,不能再拆了。
再拆电池肯定都漏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得费多大劲啊,一下午时间搞不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费多大劲啊,一下午时间搞不定吧。

加起来快20小时了

网友:
大工程啊,能省多少那?

网友:
保护板上平衡充的B0是正还是负

网友B:
你这点焊机竟然还好用,为什么我做那个4并的连0.2镀镍都焊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点焊机竟然还好用,为什么我做那个4并的连0.2镀镍都焊不上。

1、点焊针接触面直径小于1.5毫米;
2、测一下mos电阻是否偏大;
3、点焊接线是否够粗;
4、电容连接如果用铜带,可以涂一层锡。铜铝有反应接触电阻会变大;
5、点0.2的电压要在至少15.5V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剪刀剪断串联镍片,再用尖嘴钳拆镍片,很结实很费力。
焊得很结实

内阻匹配怎么配的,要求串联的内阻接近,如果你先并联的相同内阻,再串联那就错了

网友:
同款内阻仪发来贺电胆大心细,想起了电影拆弹专家

网友C:
这可是体力活呀!

网友D:
拆了重新装,是个大工程,电池组要一个批次的新电池做相对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可是体力活呀!

去年也是大年三十做了一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了重新装,是个大工程,电池组要一个批次的新电池做相对耐用

现在等于是13串一组和7串1组合并的。都是同一批电池。

网友:
这个一般坏就是内阻不同惹得祸

网友:
想想还是花一千多买一组吧,至少保修两年,虽然两年也坏不了。。

网友E:
旧电池再使用最好采用带均衡的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旧电池再使用最好采用带均衡的保护板。

有平衡充,效果更好。

网友:
确实是大工程,而且打磨的时候还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