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COMPAQ 康柏有源小音箱

楼主(2019-02-10):
康柏自由人上的小音箱,音量调节有刺啦刺啦杂音,很简单,拆开把电位器加点除锈剂就行。

网友:
前段时间也处理了一下自己20年前买的一对音箱,完事后还能用
不知道这样处理可以用上多少时间不出状况。

网友:
不少年了,compaq好像是被HP并了吧

网友:
喇叭还可以,试着换个木质箱体,看看音质能不能再提升一个等级

网友:
康柏原配音箱,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现在可以接能出大电流的充电头来用,功率肯定有提升

网友(2023-02-01):
除锈剂还能这样用啊,不知道等除锈剂挥发完效果怎么样?
我以往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拆开电位器,用卫生纸或者酒精+无纺布擦干净触点滑片,再装回去。

网友:
这种碳膜电位器都是这个毛病,过几年就会接触不良,还是密封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