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新年第一修,滚筒洗衣机换轴承

楼主(2019-02-10):
就在年前准备大清洗的时候,洗衣机却突然罢工了,又到咱大显身手的时候了,开工。经过检查发现皮带脱落,内桶松动,明显是轴承坏了,上次更换的轴承还是进口的,才用了—年多,估计是买到假货了吧!

楼主:
编辑帖子太费劲了,就这么着吧。

网友A:
水封不用换吗?轴承只要润滑合理不会这么容易损坏,应该是水封漏了以后,水进入轴承腐蚀滚珠球道造成轴承过早失效。

网友:
没看懂,这关键是水封吧?

网友B:
洗衣机轴承损坏,十有八九是水封漏水引起,应该先换水封,轴承才有保障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封不用换吗?轴承只要润滑合理不会这么容易损坏,应该是水封漏了以后,水进入轴承腐蚀滚珠球道造成轴承过 ...

上次换的水封感觉还不如原装的好,所以最后决定还是换回原装的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轴承损坏,十有八九是水封漏水引起,应该先换水封,轴承才有保障 。 ...

这次的确是更换的水封先损坏了引起的,锈迹很明显。但上次只是轴承坏了,并没有发现有渗水现象。所以感觉新水封不太靠谱,还是决定用原来的水封。

网友:
换轴承,工程不小啊,新年就干上了,不错啊!

网友:
我看其他论坛上维修师傅的经验就是水封和轴承上要涂黄油,密封性更好。

网友:
国产哈轴也很不错的

网友C(2019-03-12):
家里一个小天鹅 也是这个坏了   修了小5百

网友(2019-09-18):
引用 网友C:
家里一个小天鹅 也是这个坏了   修了小5百

哥们不哭,吃一惊长一智,下回自己修。

网友(2020-01-06):
家里14年买的海尔洗衣机现在脱水的时候声音特别大,打海尔售后电话更换轴承要300多,,,问了卖废品的只给40块。。。。。。。。想要自己换轴承,没有拉马能拆下来吗? 还有轴承从外侧看是6305 2rs   里面那个是多大的啊?还有水封怎么买?????????

网友:
这种容易漏水的地方最好用塑封的轴承防水性好,铁封的防尘好一般用在裸露的地方。

网友D:
軸承選型錯誤,這種地方應該選用404材質的防水軸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軸承選型錯誤,這種地方應該選用404材質的防水軸承。

行家呀,,,,,,字不够

网友:
我原来修过波轮的洗衣机,换的模块,你这估计是进水了,只换轴承肯定管不了多久

网友:
选错轴承了。这种金属封盖的是在高速上面用的,高速轻载不防水。譬如吸尘器、吊扇。

网友(2021-01-14):
皮带轮下面这个螺丝咋搞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