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明纬s350-27改的可调电源

楼主(2019-02-10):
年前35包邮买了个明纬s350-27电源,趁假期改了个可调电源玩玩,
参考的是这个电路图

到手时的样子,27.2v--32.8v之间微调,带载试机正常,改装方法就不写了也是参考论坛里的精华帖改的,
里面的线材除了电位器那4根外我用的都是硅胶线,表头淘宝42包邮买的比电源都还贵好在各方面都还行,显示数据也还全面,最要好评的是那个接线柱,质量好价钱便宜才1.4元一个包邮,1个也包邮不知道商家靠什么赚钱,

直接上测试图
最低能到的电压0.04v

最高能到的电压53.5v

短路输出最大电流12.79a 这个最大电流貌似受环境温度影响,12.79a大概是在20°的环境下出来的,环境温度高最大电流也大,我测试时能到15a

短路输出最小电流大概0.1a,但是很不稳定,万用表显示50ma--0.8a左右来回跳动,感觉1
a以下很难调稳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下面是万用表对比图片

             谢谢观帖,猪年快乐!

网友A:
楼主求接线柱链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求接线柱链接,谢谢

淘宝搜 m4接线柱  汇君那家

网友:
我一年改装电源放了很久还没完成,主要加绕变压器了电压感觉还是不太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運費 一百多元  ,   台灣買  要 四百元
二手 ATX電腦 用  ,  能買到 一百台幣 的

是这家买的,坛友35包邮,另外不知道你为什么用繁体字,难道是台湾同胞?过年好,,

网友C:
50v时带载电流有多少A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v时带载电流有多少A

没那么大的负载测试,用了一截电炉丝测试马上就烧断,烧断前看了下万用表到7a左右的样子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改了一个调压,没改调流

网友:
改的不错也改过一个24V的明纬。那个接线柱好用可以插香蕉插头也可以裸线紧固上面方便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 m4接线柱  汇君那家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这电源质量还行

网友(2019-04-17):
我从2018年10月开始改这个型号的电源,中间断断续续改了半年,直到今年4月初才改完,中间有很多小问题,所以很羡慕你们一次就改成功的

网友D:
请教下,电压表显示上的红线接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下,电压表显示上的红线接哪里?

电压电流表的细红线接副电源的+

网友E(2019-05-19):
带载压降多少正常呀,我改的,调到12V带2A负载,电压就掉到10V多了,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载压降多少正常呀,我改的,调到12V带2A负载,电压就掉到10V多了,正常吗? ...

你这种肯定不正常,2a的负载不应该有压降,我认为只要不超设计功率350w都不应该有压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种肯定不正常,2a的负载不应该有压降,我认为只要不超设计功率350w都不应该有压降, ...

嗯嗯,多谢,

网友(2019-06-22):
电压表显示上的红线接哪里?

网友F(2019-07-27):
这个表头哪里买的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表头哪里买的给个连接

淘宝搜  桂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