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容式指纹传感器拆解,微观看下内部结构

楼主(2019-02-10):
外观 触摸区域是陶瓷

反面是金属片

排线上的控制芯片

两面金属片点焊工艺

磨掉四角

有胶,加热分离后

指纹模块焊在柔性pcb上且四周封上环氧树脂加固密封

加热除胶焊下来

bga焊盘4x5阵列

只剩下传感芯片

底部引脚和基底pcb

下面拆芯片,加热使内部胶粘剂瓦解。

分离内部引脚

只剩下die面和陶瓷面板了

继续分离陶瓷面板

比一张纸还薄

只剩下die面,这是反面什么也没有。

正面,有胶粘剂残留,用于和陶瓷面板粘合。

除去胶粘剂,是一层黑色绝缘树脂。

刮去保护树脂露出传感器核心

显微摄影,引线从四周引出。

可以看到内部走线

清除全部树脂 ,发现电容传感器阵列,x y 轴纵横交叉排列的传感器单元格,中间夹一层绝缘体。

再去除一层,发现内部刻蚀极细类似金属导线,纵横每个交叉点单元格代表一个电容传感单元,手指接触时不同纹理造成对应传感单元电容量不同,经处理形成指纹图像。

再刮掉一层,金线层下面是一层黑色导电层,和金线层交叉垂直,电容传感单元应该是这两层组成。再往低下就是银灰色的硅基片了,内部应该是采集放大电路。

最后扳断

看下断面

此贴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头一次见这玩意内部

网友B:
又骗我去买显微镜,嘿嘿。。。
今天M还没到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见这玩意内部

我也是第一次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骗我去买显微镜,嘿嘿。。。
今天M还没到账

嘿嘿 买一个玩儿也不算亏~

网友C:
大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多大点阵的?

网友D: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
微型电容阵列,

网友:
好像是苹果的吧~

网友E: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虽然旧手机有几台,但未拆过这东西,原来这么复杂。

网友F:
我这里还有两,要不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婶,能不能看出来这是多大点阵的?

按理说可以数数,但是我这老眼估计得数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虽然旧手机有几台,但未拆过这东西,原来这么复杂。 ...

哈哈是挺复杂, 这种拆解也只是了解个大概结构,核心技术采集电路 处理电路 软件算法就属于机密了,一般人就很难接触到了,只能靠各位脑补了,发展太快学无止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涨知识了,感谢分享~

谢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还有两,要不要啊?

x兄来了,这个一个机器一个样基本不通用貌似囤在手里没啥用吧,用来拆解研究还有点价值,我看x兄哪天也拆了研究研究倒是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x兄来了,这个一个机器一个样基本不通用貌似囤在手里没啥用吧,用来拆解研究还有点价值,我看x兄哪天也拆 ...

不拆了,没有你那种手艺。。

网友G:
拆的挺仔细的,就等下个帖子原样恢复装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的挺仔细的,就等下个帖子原样恢复装回去了

我勒个去(* ̄m ̄),兄弟抬举我了

网友:
第一次超近距离观察这玩意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