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雪铁龙世嘉雨刮器不喷水故障维修,顺利解决!欢迎坛友指正!

楼主(2019-02-10):
山东冬天还是很冷的,晚上零下6度左右,春节回家,车放在外面,外出发现车窗玻璃太脏,影响视线,试着喷玻璃水清洗下,结果只有雨刮动,没喷出水,想着水壶里应该还有玻璃水,喷不出来,可能是温度太低冻上了,虽然玻璃水号称是防冻的,估计防冻效果不咋样,没敢再喷,怕水泵烧了,今天回家来在车库里看一下,发现原来把保险烧了,冬天各位车友要是对玻璃水的防冻性能没有那莫大信心,放外面冻一晚上,减量别喷玻璃水,一旦玻璃水冻上了,很容易将水泵憋坏,当然最可能的就是烧毁保险丝!

排除故障
第一可能是确实没玻璃水了,加上玻璃水故障依旧。
第二检查保险丝看烧了没有。这个可能性最大,以前已经烧过一个了!

先打开车上的保险丝看看,位置在这

卡扣的打开,里面好多保险丝,控制玻璃水的是最下面红色的10A这个

这个保险车里有备用的,就放在主驾驶前面,里面有保险丝和夹子

取保险丝将这个螺丝放平,直接向外来,就能打开,里面有一个小盒取下

备用保险丝盒,红色的是取保险丝的夹子,没这个工具还不好取下

看看取下的保险丝确实烧断了,换上备用的

顺便看看机油,还好虽然在油尺的下部,还算正常,没事

上车试一下,完美解决!各位坛友冬天用玻璃水时一定要注意,如果喷不出水,别老按玻璃水开关,否则一定会烧保险,严重的可能烧水泵,不过保险烧了也没事,只要自己平时多打理车子知道保险的位置也是很容易更换的,如果水泵烧了就尴尬了!

网友:
市面上对防冻字样没有标准界定。-10度以下均可算防冻型。

你这个看来是-10的量产不合格品,洗涤泵叶轮都冻死了,否则轻喷不会直接烧保险,只是不喷。

洗涤泵是波轮泵所以不会像柱塞泵一样憋死,只要水壶内还是液体,一般不会烧。   只有完全冻死了叶轮不转,或转速严重缓慢才会对碳刷支架带来严重负荷导致烧毁。

一般冬季北方用户都是奢侈一些,采用超低温型,比如-25至-30度的类型。  东北是甚至有使用-45浓缩和-50浓缩,合格品价格会很贵!!
我在河北一带,一般会采购自测不合格的,-30度产品(正常售价20以下,自购检测高于-25以上的,快检就是用冰点仪看一下乙二醇密度,常规应该用冷冻箱测试标称温度下,该玻璃水在密闭容器中的状态,最好是无冻结,200目过滤无渣,当然是效果最好,价格最低的那款),在超市春夏出清时候大量囤积(一般1-2元一瓶,一定要开箱检查,只要三箱内开到不满可以讲价,要不超市来人全开抽出不满的不要。)。冬季洗车、好友赠送、会长搞活动,就全部回本了。

这种大规模制造的,不合格就会大量不合格,而且抽测匀度会非常好,抽一瓶-28度,那几乎十几箱甚至几十箱全部都是这个温度,很准的。

网友A:
其实喷水的水泵很小很小的,也便宜!

网友:
没车的路过,这种部件可以用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B:
谢谢分享,时常备的保险好
另外,听说多加点甘油不容易冻

网友:
保险片夹子不错

网友C:
世嘉竟然赠送备用的保险!这是哪年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世嘉竟然赠送备用的保险!这是哪年款的?

汽车基本上都有备用保险丝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喷水的水泵很小很小的,也便宜!

价格确实不高,但是雪铁龙那个位置,加上拆除叶子板,轮防溅板,这工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时常备的保险好
另外,听说多加点甘油不容易冻

乙二醇,但是太多了油油的。  其实玻璃水的局部配方与防冻液一样的,只是水多一些,表活剂加一点。

网友:
都是温度低惹的祸~合格的玻璃水用下来还是贵滴~保险真的保险了~没烧水泵就好·!
送的备用保险丝盒~还挺齐全~还有取换夹子~~好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价格确实不高,但是雪铁龙那个位置,加上拆除叶子板,轮防溅板,这工时钱。   ...

只能说这设计无语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这设计无语了!

好多车都怎么设计的,并不是爱丽舍特有的,只是有些车可以只拆除轮内防溅板就可以换罢了。  位置比较矮。

位置高的,就要拆翼子板了,够不着啊。反人类的是,翼子板挡住拔不出来,那个才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好多车都怎么设计的,并不是爱丽舍特有的,只是有些车可以只拆除轮内防溅板就可以换罢了。  位置比较矮。 ...

记得同事荣威550,换个近光灯泡,要把整个前保险全部拆下来才可以,反人类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记得同事荣威550,换个近光灯泡,要把整个前保险全部拆下来才可以,反人类啊! ...

东风雪铁龙最大的反人类制造,应该是14款全新爱丽舍。

换电瓶烧ABS总泵,开雾灯的话要想着是否会被自己烤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东风雪铁龙最大的反人类制造,应该是14款全新爱丽舍。

换电瓶烧ABS总泵,开雾灯的话要想着是否会被自己 ...

也难怪现在路上这个品牌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感觉雪铁龙这个车的保险丝盒里面怎么那么乱,原车这样的,设计也太随意了吧

网友:
挺好的  还是是合资车

网友:
这种设计很正常啊,标致雪铁龙旧这样,这个车的前面保险盒坏的多了去了,BSI还好

网友(2019-05-26):
引用 网友D:
东风雪铁龙最大的反人类制造,应该是14款全新爱丽舍。

换电瓶烧ABS总泵,开雾灯的话要想着是否会被自己 ...

每台都烧?难道要不断电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