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T20倒车灯LED;13元的18W够亮? 开玩笑。。。3W都不到!

楼主(2019-02-10):
年底折腾车用LED,还是比较成功的。看有倒车灯,也撸来试试。
没玩过产品,找没有5730灯珠的,13元初试水尝尝。

想增强倒车灯效果

这灯珠。。。3V 三心?

头灯

CREE。。。

去的这效果。。。。。。
各种色温,垃圾的没有底线啊

不复杂

胶粘

33Ω电阻

空心仓

这样的

这就没法拆了

这5050灯珠哪有好的?以后有时间在折腾了。。。

这是啥玩意

12V 不带头灯0.15A, 1.8W ,带头灯也没高哪去。。。

完成。

网友:
我好像有一个这样的灯,大叔那拿来的,感觉没你的蓝

网友:
讨厌那些近光灯像远光灯一样的,还使亮的那种,

不过倒车灯的确要够亮才行,不然自己也看不到啊!

网友:
色温太高,功率严重虚标(也可能说的相当于卤素灯功率)

网友A:
之前有个车友弄了个led把车灯罩烤变形了

网友:
功率太小,色温太高!

网友:
老师的车子也嫌倒车不亮,准备直接挖个洞装个照明在车牌上,哈哈哈哈。

网友:
貌似各种规格的都买全了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车友弄了个led把车灯罩烤变形了

安装有问题,led能烤焦,卤素能着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有问题,led能烤焦,卤素能着火.

这个实在是不懂 另外当时保险上说私自使用非常规配件保险不理陪 就没敢再去折腾

网友:
那是个恒流芯片?

网友C:
不知道有亮没在晚上点亮看看正准备想买个118灯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亮没在晚上点亮看看正准备想买个118灯头

暂时没发现好产品,一直在找基础不错的能换好灯珠的也行。
T20 有飞利浦、欧司朗的,稍贵,图省事可以撸。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没发现好产品,一直在找基础不错的能换好灯珠的也行。
T20 有飞利浦、欧司朗的,稍贵,图省事可以撸 ...

我想买个118灯珠的安装到踏板车转向灯上T20 原厂是T10  原则是要亮 最好是远光狗转向灯的那种

网友:
安装一个外置摩托车用的led灯,爽得多。

网友:
我摩托车之前买过这种的,后来装铁将军后不能无钥匙启动。

网友D:
我也想换个高亮倒车灯,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换个高亮倒车灯,谢谢分享!

熱心會員  小心,现代车模块化,小心烧模块。

网友:
人家说的是相当于18w白炽灯亮度

网友(2019-03-12):
引用 楼主:
熱心會員  小心,现代车模块化,小心烧模块。

只要功率不大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