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瀚仕达/HANSTEAD 显示器开机没有画面

楼主(2019-02-10):
瀚仕达/HANSTEAD 32寸显示器,开机没有画面,电源灯正常,开机蓝灯,不接信号会进入待机红灯,背光灯也会亮(就像没信号那种淡淡的光)。
清洁排线后还是一样。
请高手帮忙分析哪里出问题了?驱动板?逻辑板?还是…?谢谢!

网友A:
刷个固件看看。。

网友:
先查各路电源,电源正常了再查其他

网友:
电源板!重点查查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个固件看看。。

请问哪里能下载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哪里能下载固件?

找啊,也有可能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