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姐小米充电器CH-P002(奥海制造)

楼主(2019-02-10):
小米充电器被老婆放洗衣机里面洗了下,等找到的时候里面都是水,只能拆了。

5V1A,充电也快

从哪拆呢

看来从这里了,

用小一字起打进去

几分钟就开了

里面很紧凑

零件没有几个

然后放在空调出风口吹了1小时左右。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网友A:
我的第一台小米2s手机就是这款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第一台小米2s手机就是这款充电器。

难道是米粉?我现在想买红米note7!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米粉?我现在想买红米note7!

现在是小米8se~~

网友C:
我买的是小米1s青春版,也是这种充电头

网友D:
家里充电头好多,但就是没有小米的,没用过小米的任何东西!

网友:
过年前,摊上2元买了个小米 5/9/12伏多电压输出的,本不想买,实在太多这些头。

网友:
5V 1A的算了吧,家里面应该很多这个撒

网友E:
家里充电头太多了,1A以下都扔了

网友F:
小米可以无损拆的,用钳子掰铜头轻松拿下。

网友:
正品小米充电器,质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米可以无损拆的,用钳子掰铜头轻松拿下。

明天再试试,还有个5\9V的小米充电器坏了,看好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家里充电头太多了,1A以下都扔了

其实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是用以前的洛基亚手机充电器,500MA的,小电流充一晚上。

网友:
我第一个小米手机也是这种充电器,进了水。拆开自然干就又能用了。

网友:
小米洗完了就等下锅了。新年快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小米1s青春版,也是这种充电头

那充电头你还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充电头你还有吗

宿舍插小夜灯用呢。

网友:
一直用小米手机,换过几台了,现在是小米6,华为的也用过,还是小米用得顺手,这算不算是米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充电头好多,但就是没有小米的,没用过小米的任何东西!

可能小米的东西都不是最好的,但是他的出现迫使不少企业对产品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