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大过年的厨房灯坏了 赶紧拆下来修修

楼主(2019-02-10):
前两年装的廉价led灯,大过年的不亮了,开灯后有微弱的闪烁 拆下来看看,
wechat_upload15497835665c5fd20e7883e

测量了一下驱动输出电压正常,把灯板拆了想换灯板,但家里没找到大功率的灯板,12w的太小
wechat_upload15497835935c5fd229321bb

驱动焊回去检测
wechat_upload15497836065c5fd2368f3f9

短接到这个灯珠的时候其它亮了,说明是这个开路了 家里没有灯珠换,
wechat_upload15497836135c5fd23d225d6

就是这一组
wechat_upload15497836225c5fd246c31d7

这两个灯珠已经烧出来一个小孔
wechat_upload15497836295c5fd24de887f

短路后装回
wechat_upload15497836445c5fd25c8f24d

通电
wechat_upload15497836375c5fd25507222

装上外壳  没毛病
wechat_upload15497836525c5fd2641f864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这个灯珠布局很妖艳呀!

网友A:
短接了不是说当时能用,时间久了不好,不如直接换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不是说当时能用,时间久了不好,不如直接换灯珠!

看驱动电压范围的,在合适的范围内减少灯珠,电流不会变,

网友B:
灯珠应该是两并的吧?

网友C:
垃圾灯珠,我的用几次就坏了,换灯珠后没两天又坏了,暴怒之下直接把灯板扔垃圾桶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垃圾灯珠,我的用几次就坏了,换灯珠后没两天又坏了,暴怒之下直接把灯板扔垃圾桶里了 ...

然后另一位数码人又捡回去拆了。

网友D:
直接换全套磁吸灯板驱动啊,块八毛的包邮多撸几套备用

网友:
春節快樂!豬年吉祥!老猪打拼音的,敢紧。。。。。

网友:
老马家的LED灯珠也不贵,买10块钱的能用好长时间了,还包邮

网友:
我过年也碰到一盏,直接留下灯罩,改成灯座了,有两个灯珠和你这一样,还有四个亮度低了,本想短接,想想那几个性能若的就直接换了拉到。

网友:
多灯珠的LED灯坏一两颗,短接是最直接的应急方法

网友:
短路会不会电压高了点

网友:
这种应急用用可以,不知道又能挺多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了不是说当时能用,时间久了不好,不如直接换灯珠!

在电压控制范围内,多一组灯珠少一组灯珠是一样的,可能是灯珠质量不好,过不久又烧一组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全套磁吸灯板驱动啊,块八毛的包邮多撸几套备用

有质量好点的吗?M个地址来,就怕几天就烧了。

网友:
这手艺真棒。~~

网友:
好看,蝴蝶型,内裤型灯珠板

网友:
我家里有一个一年要换几次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珠应该是两并的吧?

是两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