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节没事找事,修个手电

楼主(2019-02-10):
过节休息,在家闲来无事,翻出一只长期不能使用的无开关手电筒(旋紧即亮),试拆试修。
全铝合金结构,比较精致。开始以为灯头罩是拧开的,结果将外层拧伤也未果。
准备用暴力拆解废掉它,结果歪打正着,灯头罩是挤压进去的(紧配合)
这就是手电的全部电路部分
请坛内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此电路,谢谢!
八只发光管呈并联方式。
适应电压范围宽,这是3V状态下
2.5V
2V
1.5V
1.2V(因为这个电源电压最低只能到这)
经过检查灯头部分是好的,问题出在与外壳的连接上。就想办法增强与外壳的接触能力。焊上两个镀金簧片
换种方式,结果都不行
只好使出最后的绝招加长焊片至灯头罩的位置,利用其紧配合卡死焊片
终于成功了
打开手电前

打开手电后

网友:
可以用各种电池。不错。

网友A:
闲来无事,帮楼主画了个图。有个电阻的字看不大清楚,标注就有点随便了。
看电路的方式,像是个升压电路。
工作原理大概是,通电之后,512(按数标电阻这个数值是5.1K)给PNP管提供偏置电流,然后NPN管导通,C极电压开始下降。电容472(0.0047微法)把NPN管C极的电压变化耦合到PNP管的基极,加深了PNP管的导通程度,NPN管进一步加强导通。这是一个正反馈过程,直至饱和导通。472电容在这个过程里充电。随着472电容充电,PNP管基极的电流也在逐步的下降,直至NPN管退出饱和,C极电压开始上升,然后472电容还是把这个电压的变化耦合到PNP管基极,令其进一步减弱导通直至截止,NPN管关闭。电感器的电流不能截止,只能通过LED灯释放。此间,472电容进入了放电过程。放电完后,一个开关周期结束。
这只是个人理解的一个大概的工作原理。若有错误,各位就当看个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来无事,帮楼主画了个图。有个电阻的字看不大清楚,标注就有点随便了。
看电路的方式,像是个升压电路。
...

谢谢!

网友:
这个电容472J印的好怪

网友:
节日里也 不休息,点赞下!新年快乐!

网友:
闲来无事,帮楼主画了个图。有个电阻的字看不大清楚,标注就有点随便了。
看电路的方式,像是个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