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请求大神,我这U盘还有救吗?

楼主(2019-02-10):
刚买一个多月AIGO U350 64G USB3.0 U盘,上次格式化中途好久没反应,直接强性重启之后就没有用了,试了好多工具都没有用。
下了慧荣的量产工具也不懂怎么设置,最后也提示失败,有那位大神知道我这U盘还有救吗?

设备描述: [I:]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aigo MiniKing)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10 <- 提醒:该设备支持USB3.0规范,将其连接到USB3.0接口可提高其性能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1000
设备序列号: AA00000000013275

设备供应商: aigo
 设备名称: MiniKing
设备修订版: 1100

产品制造商: aigo
 产品型号: MiniKing
产品修订版: 11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69A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89C40832 - Intel(英特尔) - 1CE/单通道 [TLC]

网友:
这种软件问题,硬件问题都有可能,但目前看上去主控是好的。
如果FLASH不坏的话还是可以救一下,要找到对应的SMI的量产工具。最好是拆开看一眼实际的硬件。

网友:
重新量产吧,估计是flash体质不行,开不出来的话试试黑片工具量产。

网友:
固件掉了只能重新量产,量产最好在XP系统下面量产。

楼主:
感谢各位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