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废土科技~LED日光灯灯条的再利用

楼主(2019-02-10):
家附近的商铺装修,捡了一根废弃的广告牌里换下的LED日光灯灯条,正好手头有几个改造鱼护多余的铝合金护圈,嘿嘿~

楼主:
灯条周长大一点,于是把护圈打开一些,灯条放在护圈里,利用护圈的内圈平面做散热,同时成形为一个环状。注意灯条的端部放置位置。

楼主:
灯条和护圈贴合面打导热硅胶,然后用线缠绕使之贴合紧密,保持良好散热同时不脱落。
加上驱动,圆周三等分处用线绑上LED灯的专用磁铁,现在可以做家用吸顶灯的灯管了。
补效果图~~~

网友:
这个废物利用真的是很巧妙很实用啊!

网友:
不错,捡到好东西了,照明

网友A:
其实,如果能切个圆毛玻璃,再加上两三层增透膜。一层反射膜,两面糊上宣纸或者窗棂纸,就可以做成 平板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能切个圆毛玻璃,再加上两三层增透膜。一层反射膜,两面糊上宣纸或者窗棂纸,就可以做成 平板灯 ...

这样做是可以,材料找不齐全啊

网友B:
楼主的驱动用的是什么样的呢?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可以,材料找不齐全啊

这捆的方法,倒是像邓禄普当年发明充气轮胎最早的固定方法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驱动用的是什么样的呢?求图

驱动就是灯条自带的,比较简陋就不发了

网友(2020-02-24):
牛啊,向楼主的创新学习,有机会同我讲讲这个小恒流源分析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