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有比我更懒的吗?凯隆D39L 终于抽空把电池,充电器给改了

楼主(2019-02-10):
去年还是前年买了网红D39L,其实不缺收音机啊,就是看着小巧好玩,买时是不带电池的。去年矿坛买了一把402030帮同事改感应式测电笔,正好还剩几节,本来手里还有一堆电子钱包,里面的锂电更小,可惜只有100mah,就算两节估计待机时间也长不了。402030是180mah的,我用了两节叠罗汉,这样就是3.7V 360mah,虽然容量也不大但本着不额外投资的前提用用看吧。先把主板拆下估算空间,话说主板这焊工的确有点山寨,也不清洗下,比划了下主板最右边那个空位斜着放一节还凑合,两节叠在一起门也没有,电池仓更不用说,PCB最右端除了一颗电解之外没啥东东,把电容拆掉放到原电池仓正负极与主板接线处,把叠好的电池用双面胶粘到主板上加上右边的空间绰绰有余啊,稍微厚了一点点,没关系螺丝一上没多大缝,两节电池并联后就近接到拆掉的电解反面正负极焊好,然后把充电插孔过来的二极管及限流电阻拆除用导线直通,回装完毕试机OK,跟大家伙一样充电标志亮起,记得有人可以解决,我按了复位键不管用,电池改装告一段落。

本来想把4056小板放到收音机内部的,空间是没问题但是老觉得这玩意可能会干扰收音机,再说我买了两部D39L,心想如果把4056外置的话可以两部收音机共用一个充电器了,本着节约不浪费就这么干了,拆开原装充电器,又是一阵吐槽,万能充啊,板子又大又丑,果断换掉,找了个品牌的5V 1A电源比划了下板子大小能放进去,就是稍微有点厚,看线圈的个头比傻充的大,做工板正一点,起码看到压敏电阻了,虽然也不咋样,就换他了,这些5V的适配器都没有电源管理,就是普通的电路,只要可靠就行啊!四个角剪圆正好卡在四个固定柱以内,点上点热溶胶很结实(以前在坛子里买的瑞士品牌热溶胶,真是比国产的强太多)。4056小板裁小放到顶壳,本想利用下原来充电器的双色发光管,没想到他是共阴的,4056需要共阳的才行,翻腾半天把以前买的垃圾头灯(已改4046)舍弃不用的充电器上的拆了,剩下就简单了焊接绝缘,最后就是以内新装的电源板比较厚不得已把原充电器外壳顶端的座充位置给剪掉了,但是为了安全又找了块磨砂塑料给堵住了,这样就不会有触电危险了。

至此全部改装完毕,顺便晒晒我的工作台,又开始折腾前年买的长晶应急灯了,相信很多朋友都买过吧,一个湖北的卖家卖过好多,里面的6V蓄电池笨重不说,已经老化了,现在那个单片机小板又出了问题,转换不了,准备彻底改造线下,问题来了,射灯是CREE 3W  3V多就可以点亮,4V时电流已经1A了,裸着玩不放心没驱动,还带一个阅读灯,试了下过了5V才能点亮,7.2V时800ma电流,想用两节大容量锂电串联成8.4V供电,两个灯装独立开关,射灯买个宽电压驱动回来,阅读灯就用电阻限流吧,不然还是电压有点高。

网友:
不错啊!我有一台充电感应台灯,想改锂电好久了懒得动手。

网友:
我用两节电子烟电池并联改的,原装充电器不用改,将就用

网友:
大段文字看起来好累,最好图文间隔一下。5V可以用单锂升压,7V可以升压也可以降压,电流小就用升压方案,充电简单。如果两个灯公用电源,可以用可调升压模块,把可调电阻的阻值测算出来,用开关切换

网友A:
回答标题,有!微波炉变压器拆出来2年了........

网友:
很羡慕有个工作台啊

网友:
同款收音机,在百度吧里买的,带的电池也就用一两个小时,也想改一个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答标题,有!微波炉变压器拆出来2年了........

是不是打算改电焊机呀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打算改电焊机呀 哈哈

恩,35平铜带,热缩管,热风机,角磨机,电钻,时控板,点焊针.......基本都买齐了。

网友C:
探索版充电器好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探索版充电器好评。

楼楼是以前头像“色子”(骰子)的那个中学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35平铜带,热缩管,热风机,角磨机,电钻,时控板,点焊针.......基本都买齐了。 ...

快快,过程一定要记录下来呀,越详细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楼是以前头像“色子”(骰子)的那个中学生吗?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35平铜带,热缩管,热风机,角磨机,电钻,时控板,点焊针.......基本都买齐了。 ...

还差一个相机记录了。

网友(2019-05-08):
理想的方式是换个壳,换喇叭加电池。

网友E:
LZ用锂电改装直接用吗?要不要降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用锂电改装直接用吗?要不要降压?谢谢!

不需要降压,因为原机设计就是3.7V锂电

网友:
也买了一个,卖家送了一个4.7v1A的充电器。只是线序是反的,拆开改成外正内负。机内电路没改,加了两块100ma小电池。接那个充电头只能充到4.1v。虽然充不满,但是充到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可以的,不会过充。只是充电速度有点慢。充电头质量还行,干扰不是太大。充电的时候中波可听。过放也不用考虑了,电压低的时候收音机压根开不了机。

网友(2020-04-14):
喇叭是薄膜的,没低音,必须换,功放块前面的耦合电容不知道多大的,换4.7uf的elna会好一点,还有负反馈电容

网友:
不要和我比懒,我都懒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