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CPU Fan Error,电脑每次都要按f1才能启动?

楼主(2019-02-10):
电脑每次都要按f1 f8 回车才能启动,有大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CPU风扇故障了,拆开主机看看是否停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风扇故障了,拆开主机看看是否停转了

好的,这情况已经好久了,装有鲁大师但是一直以来看cpu温度并不高啊

网友B:
风扇故障拆开看一下。。温度不高不代表风扇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故障拆开看一下。。温度不高不代表风扇没坏

好的,谢谢

网友C:
bios中 可以关掉 cpu 风扇监控

网友D:
一种是不带检测的CPU风扇,还一种是CPU的风扇接在了系统FAN的接口上面。一图看应该是接在了系统风扇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种是不带检测的CPU风扇,还一种是CPU的风扇接在了系统FAN的接口上面。一图看应该是接在了系统风扇接口。: ...

打开机箱过了,cpu散热风扇不转了,确实是接在了fan接口上的,不过就三针,还有一针是空着的,这样接有问题吗?这还是买的那边给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bios中 可以关掉 cpu 风扇监控

硬件坏了,关掉也不是个事

楼主:
引用 楼主:
硬件坏了,关掉也不是个事

主要是cpu风扇坏了,冬天还好,就怕夏天温度会高,还是买个风扇比较保险,反正也不贵

网友:
三针的风扇只有电源正负和风扇速度侦测。而四针的多了一个温控调速的线,温度高的时候风扇全速运行,温度低的时候风扇降速运行。

网友E:
要吗是风扇不转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插对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吗是风扇不转了,还是本来就没有插对风扇。

一直以来都是这么插的,这问题已经好多个月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打开机箱过了,cpu散热风扇不转了,确实是接在了fan接口上的,不过就三针,还有一针是空着的,这样接有问 ...

这样接没什么问题
三针里面两针供电,一针测速
你风扇不转了,测速没速度所以报警
可以换成四针风扇,空着的那针是调速的,可以根据cpu温度来调节风扇转速
你干脆直接换个散热器,四针温控散热器也就三四十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没什么问题
三针里面两针供电,一针测速
你风扇不转了,测速没速度所以报警

嗯,买了个台达20来块

网友:
主板上有个SYS_FAN和CPU_FAN ,插错就会报错,还有就是风扇的pin脚是否插对,有的风扇不带检测

网友:
我的华硕主板天冷了也会报,稍等一下就正常,我的风扇是正常的,只是温度低自动控制的转速也更低了,风扇转速低于限值就报警了。

网友:
风扇接口插错地方了吧

网友:
风扇可能坏了,有的风扇转,但是检测不到转速

网友:
重做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