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康峰”牌智能通用型电动车转换器

楼主(2019-02-10):
实际上就是个48-12V的DC/DC转换电路。孩子原“菲利普”电动车有个同品牌的转换器,用几年后有天鈅匙通电无反应,修车的二话没说,30元换了1个替件,旧的闲置在车上,17年底给电瓶补水发现拆下

拆开看(帖见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343583),故障原因就是输出12V黄线根部磨破,与铁车架随机碰擦短路导致控制器保护,当然鈅匙通电也拿车没辙。于是在破皮处截短重新焊一下,试机正常备用,没想到还真备用上了。修车给换的转换器替件,工作不到1年,断断续续出现喇叭不响、灯不亮、行驶途中突然失速(伴有强烈的电磁制动感)故障,根据故障现象首先怀疑是转换器的事,遂把修好的原装再换上去顺利解决。

把修车的换件拆下来,今天的主角其实是它

宣称挺唬人

这次换前,曾在车抽拉输入红线,有时能诱发故障,貌似与红线有关

有点空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值不值得修另说。隔了点时间,都忘了拆卸顺序了

先看红线和周边无异常

背面也没发现可疑之处

输出电感的空脚倒是有处虚焊,但与故障无关

回到正面,扳弯引脚才能看清开关管、快恢复肖特基二极管型号,柔性一扳,坏了

开关管引脚齐根折断,但明显不全是我这次扳断的,这元件质量?!

抹点硅脂看看型号

扳开挡着PWM芯片的绿皮电容时,发现另一处问题

1个引脚随着扳动,从焊孔里完全出来了,这做工?!

故障原因基本查明,剩下的坛友都会,就看有没有替件和值不值得修了。
吃饱喝足了,祝大家精神饱满投入节后工作,多挣钱、早发财!
谢谢你路过!

断肢再植,试修康峰智能通用型转换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56

网友:
请问楼主 开关管参数是怎么看的?

网友:
里面还不错,通用的

网友:
这个版本还算不错,就是做工太差了点儿,mos要没挂可以打磨一下焊好引脚接着用,标注很详细 不错~

网友:
这个带驱动变压器,属很早期方案了,新的改用自举方式驱动MOS管

网友:
里面灰真多,密封不良?

网友:
谢谢分享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帖子挺详细

网友:
转换器功率足的话,可以带个氙气灯。

网友(2019-03-28):
朋友真会折腾啊!不错!

网友(2024-04-11):
我的正好坏了,回去参照这个修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