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microlab(麦博)M-528电脑音箱拆解

楼主(2019-02-10):
拆microlab M-528电脑音箱
这是我早期使用过的一台电脑音箱,一直伴我很长时间,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的中文名叫麦博。因为找不到合适的辅助电源,知道这里面有个双路输出变压器,今天就把它拆了。

01.银白色的外观。

02.铁质后盖板,开关、插孔等。

03.打开,变压器,功放板都固定在后盖板上。

04.前面直接撬开,只是三只调节旋钮。

05.三只旋钮中有一只已经失灵,以前修过,没修好,只把线路短接了,其他两只是好的。

06.把线剪掉,取出喇叭。

07.内脏就这三样,喇叭、功放板和调节旋钮。

08.喇叭6欧姆,写着麦博的品牌。不想拆喇叭了,拆开来除了里面的磁铁还能把玩就没什么用了。

09.费了老大劲把固定在后盖板上的开关拆下,里面有个陶瓷电容。

10.拆出来的功放板和变压器。

11.功放YD2030,共有三颗。

12.两颗3300微法,耐压25V滤波电容。

13.板上有两颗双运放,这是其中一颗。

14.功放板全图,对功放我是外行,不知好坏。

15.其实我只是想要这个东西。

16.输出双12V,1A。

可惜这个变压器输出只有三根线,整流后负极是共地的,我想把它们分开,作一个双路输出的辅助电源。
下次我会把这个变压器拆解,重绕线圈,再引出一个线头。
谢谢观看,下次再见。

网友:
中间抽头应该可以分成两条线

网友:
这种也就算能出个音,好在有个低音炮给电脑用也就乎了~

网友:
早期很贵那

网友:
麦博早期的东西,音质还算是不错的了,变压器都实功率的,很实在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喇叭质量不错。。。。

网友:
2030还可以作为电脑音箱使用。

网友A:
按着成色。当年LZ买的时候应该叫麦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着成色。当年LZ买的时候应该叫麦蓝的。

你的判断完全正确  刚刚开始叫卖烂  后来觉着不吉利  就改名叫卖薄了,顺便就顺理成章的开始了偷工减料之路

网友:
积分商城里面有一个我在转让的麦博音箱。。

网友:
把2030直接换成1875

网友:
太暴力啦,哈哈,坐等改变压器

网友:
以前读大学那时也有个类似的,自己换了变压器,现在放在父母家备用。

网友:
我也有一台,用TDA2030的。声音还行。

网友(2020-06-01):
经验可鉴,用这个提示拆了个八亿时空电脑音箱。前面板6个固定插脚用胶粘上了,采用暴力,牺牲了两个脚,终于撬开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