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老电脑dell755 也装上win10了

楼主(2019-02-10):
装的专业版~~企业版显卡驱动不给自动装

网友A:
奢侈,这么老的平台还给配个固态和4G独显,这么折腾有意义吗,光是那个固态盘就比主板和CPU贵了吧

楼主:
全套下来380元

网友B:
我的4200U+8G装win10都觉得卡。。。

现在用着manjaro,
不用win的好处就是没有流氓软件骚扰了

楼主:
slmgr.vbs /upk (此时弹出窗口显未“已成功卸载了产品密钥”)

slmgr /ipk W269N-WFGWX-YVC9B-4J6C9-T83GX (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安装了产品密钥”)

slmgr /skms zh.us.to (弹出窗口提示:“密钥管理服务计算机名成功的设置为 zh.us.to”)

slmgr /ato (弹出窗口提示:“成功的激活了产品”)

网友:
厉害,这么老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4200U+8G装win10都觉得卡。。。

现在用着manjaro,

能看央视影音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看央视影音吗?

网页看呗。。。

客户端的话,
通用型的倒是有,
但是得自己加视频源地址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老了

楼主:
装专业版也一样

楼主:
专业版测试

机械硬盘

硬盘差好多

网友C:
上固态硬盘是必须的,还有这款机器的CPU也很给力。

网友:
看来win10还是有很好兼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固态硬盘是必须的,还有这款机器的CPU也很给力。

主板是1333速度的

内存测试比ddr31600还快

楼主:
最高可以支持的处理器型号为Intel 酷睿2双核 E8700,该处理器参数如下:
CPU系列: 酷睿2双核;
CPU主频: 3.5GHz;
插槽类型: LGA 775;
针脚数目: 775pin;
核心数量: 双核心。

intel Q35主板支持的处理器规格如下:
CPU类型:Intel Celeron 400、Pentium 4、Pentium 4 EE、Pentium D、Pentium EE、Pentium Dual-Core、Core 2 Duo、Core 2 Quad、Core 2 Extreme;
CPU插槽:Socket775;
CPU数量:1;
总线规格:800/1066/13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奢侈,这么老的平台还给配个固态和4G独显,这么折腾有意义吗,光是那个固态盘就比主板和CPU贵了吧 ...

还想配8G呢

网友:
电脑就是生产力工具,,哈哈

网友D:
2015年的6999元的神舟W370T,换了硬盘加了网卡硬超了赛扬370,英伟达6600显卡,完美专业版win10,但只能1511和1607,升到1803就不亮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15年的6999元的神舟W370T,换了硬盘加了网卡硬超了赛扬370,英伟达6600显卡,完美专业版win10,但只能151 ...

备份你的显卡驱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