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实用型水位报警器,解决净水器废水桶经常溢水的烦恼

楼主(2019-02-11):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家庭装上了净水器。净水器虽好,但想必大家都遇到过这样的一个烦恼:收集废水的桶(以下简称废水桶)经常溢水,尤其是刚刚使用纯净水后,废水管大量排出处理过的废水,往往在此时溢水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前几天正着手考虑给废水桶加装一个能够可靠工作的水位报警器,这个报警器现已DIY完成,非常好用,免去了废水桶无人值守时溢水之麻烦。

制作水位报警器,首先要根据有关工作原理,设计制作方案。水位报警器的作用就是在废水桶中废水到达一定的水位后,自动触发警报,发出声音提示,提醒人尽快倒出过多的废水,以免溢水。触发警报的方式有机械触发、电子触发和光学触发三种,机械触发就是浮子+连杆+微动开关,原理简单,但触发机构体积较大,而且在潮湿环境下可靠性较低容易失灵;电子触发就是利用水的导电性,通过信号放大装置驱动蜂鸣器报警;光学触发结构较复杂,本文不介绍。这次DIY采用C945+9014双三极管放大,可充电锂电供电的电子触发设计方案。

准备好材料

C945三极管,黑E(发射极)、红C(集电极)、绿B(基极),下同。

9014三极管

有源蜂鸣器一枚

带保护板的锂电池一块,280mAh,旧mp3上的

4056充电板一块

单边密封的黑色塑料壳一个,废电池6F22拆的

给4056板焊线

2枚三极管按照达林顿三极管的接法连接,并与蜂鸣器、锂电池串起来。

锂电保护板往一边掰,好让它塞进壳子里。

接头处做好绝缘,废板上拆一个接插件用于连接探头。

把这些内脏一股脑儿塞进壳子里,露出探头接口、蜂鸣器和microUSB充电口,用木头堵住空隙,502胶水粘连固定,注意不要短路。

涂上黑色油漆,统一颜色。

找一段不要的网线,抽出芯子,网线芯是疏水性材料,可以避免沾水误报。

像图中这样做成探头

找出那个废水桶,把探头沿内桶壁粘上去,把线引出桶外。

固定好引出线,插上报警器,把报警器夹在桶旁,报警器盒子开口要朝下,防进水。

现在,净水器的废水管插到废水桶里,水快满了就会发出响亮的提示音,即使躺在沙发看电视也不用担心桶溢水弄湿地板。

附上电路原理图: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C945可在山寨充电器中拆到,9014可在废弃的电子门铃、玩具中找到。

楼主:
补充:
最后一图线路有误,补上正确的图

网友:
然后电池没电了。。。

再来个低电量报警器。。。

网友:
可考虑加上光敏信号,睡觉了就不响了

网友:
最好加上停电功能,水满净水器停止工作。

网友:
我是用的物理溢流。我买了一个方桶,放在台面上。废水上部进桶。溢流也在上部,比进水低一厘米。桶底部有个水龙头,可以直接放水到水槽里洗菜。溢流管也通往水槽,水桶满了可以水槽继续蓄水,水槽是双槽的,有溢水孔,会直接流下水道。这个桶是密封的。也不容易滋养杂质。

网友:
应该加上自动排水功能,人不在家时报警也没用。

网友:
废水是离子含量较高,探头还容易因电解作用而长满东西,然后探头就失效了,然后照样溢水

网友A:
还费这个事,我是直接在排水管上加孔废水进下水道,加胶密封,省事可靠!

网友:
桶上加个溢流管直接排水去下水道不就好了,搞这么麻烦还不一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费这个事,我是直接在排水管上加孔废水进下水道,加胶密封,省事可靠! ...

洗脚洗拖把洗脸洗菜都用这个废水,不能浪费。

网友:
不错,环保好用

网友:
电路简单实用,建议C945基极串联一个1-10K电阻以防止输入端短路烧管子。

网友B:
做的不错,最近也想把自己做的6段水位显示加上满水声音报警!

网友:
引用 楼主:
洗脚洗拖把洗脸洗菜都用这个废水,不能浪费。

主要也没多少量啊,还要收集,一年也少不了多少的!、

还浪费精力的!

网友:
上部开孔加溢流管多省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的不错,最近也想把自己做的6段水位显示加上满水声音报警!

上面那个插槽是接水位探针的吗?

网友:
这声音大小一般,听力好的人能听到,如果像老头、老太太一类的老年人,听力往往差劲,因此还得改进(换声音更大的蜂鸣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面那个插槽是接水位探针的吗?

是的,也是用的网线镀锡做的电极!8根线用了7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也是用的网线镀锡做的电极!8根线用了7根!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