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只能两年就要收费了

楼主(2019-02-11):
买了个机顶盒,看液晶电视。机顶盒只能用两年时间,两年以后,能用,但电影什么的资源都要收费了。就把机顶盒收了起来,在电脑上下载电影放在U盘里,然后再把U盘插在液晶电视上看。后来又想起来了那个机顶盒,再次装上,只有个主页界面,连网也进不去了。

楼主:
2015年买的吧,200多元。

网友:
从新安装各类收视app就可以用起来了

网友:
你那不会是阿里系统的吧

网友:
可以试试看能不能安装当贝市场,里面有很多应用都可以联网收看。

网友:
啥机顶盒呀,也不晒个照片什么的

楼主:
盒子上的字母NBAOC,下面一行汉字:安卓之星。

楼主:
电视机是47E615L的创维电视。

楼主:
创维,酷开,47寸

楼主:
刚买回电视机时,在电视机上真拉插上网线就能看了。看了有年把吧,提示版权什么的,就不能再看了。就花了200多元买个了机顶盒,机顶盒用了一两年吧,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买回电视机时,在电视机上真拉插上网线就能看了。看了有年把吧,提示版权什么的,就不能再看了。就花了20 ...

那是你不会买,我家燧石还在用

网友:
我家移动送的盒子,然后我给刷了个机,装个电视家,全网通,简直太爽

网友:
当贝市场,里面有很多应用都可以联网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盒子上的字母NBAOC,下面一行汉字:安卓之星。

数字卫星电视?

楼主:
机顶盒,电视机

楼主:
盒子上插着U盘,是我刚才下载的当贝,只是没有找到那个安装软件apk

楼主:
机顶盒的界面,什么都打不开,也找不到U盘里的apk

楼主:
电视机,我的应用里,最上面有U盘的形状,但界面里没有U盘,也就不能安装U盘里的apk

网友:
之前为高清,装广电的,700大洋,就10个高清台,早拆掉扔一边去了!

楼主:
看来,只能把电影下到U盘里,再把U盘插电视机上看了,只是可怜了我的64G的mlc的U盘了。这个U盘是网购的DIY的,制作成了三分区启动盘。速度还可以,在电脑2.0的接口上复制电影为30M/秒左右,其它的U盘每秒才几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