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倍量5号7号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9-02-11):
这个充电器是前几天拆的儿童拍手玩具店家标配的,可是电池容量很小,于是就于前几天把三洋的大红袍改装到拍手玩具里面了,这个东西没啥用就拆开看看吧!

网友A:
改改标题吧!这是倍量,不是劲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改标题吧!这是倍量,不是劲量!

谢谢提醒,一时疏忽,字打错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没什么用,只能留着当电池盒用

网友B:
小电流持续充电,就是 一个傻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电流持续充电,就是 一个傻充。

傻充都不如啊,好电池在这里也会被充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傻充都不如啊,好电池在这里也会被充坏的!

标配的电池很轻,同时三个电池一起充,电池都热,

网友:
刷新了我对国货的认知

网友D:
倍量这玩意越做越精简了里面只有一个二极管和几个电阻,之前见过的里面好歹还有一个变压器。

网友:
二极管降压电阻限流傻充,个人觉得不如那种工频变压器的傻充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倍量这玩意越做越精简了里面只有一个二极管和几个电阻,之前见过的里面好歹还有一个变压器。 ...

这个是5伏输入的,

网友:
前段时间买了他家的9v镍氢电池,一个月了,没怎么掉电

网友:
至少不是串联充电,不过用的时候最好加倒计时插座避免过充,或者在里面弄个同步整流降压板1.4V输出,再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
容量也真敢标的~虚啊~!
这类型的99%是傻充~人工计时断电吧!
计算好时间,别过充,电池寿命也相应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配的电池很轻,同时三个电池一起充,电池都热,

主要没有控制电压啊!!

网友:
再玩意便宜,一充八电价格最低时12.9元。

网友E:
充的时候千万别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充的时候千万别摸

是的,挺热的。

网友:
被坑了两个,一个是同时充8个电池的,一个是同时充6个电池的,在老版里面拆过,里面那个....反正电池比较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