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表] 使用论坛蓝牙U表,观测充电曲线

楼主(2019-02-11):
这是论坛的充电器,拆过了

可能存放时间长了,塑料老化了,到处都是窟窿

充电器没问题,袋子扔掉

充电器空载电流大约30ma

放个老镍氢电池,能识别,指示灯指在位置,没电的电池不能识别

然后自动开始充电

换个锂电池也能识别

然后充电

也能给镍铬电池充电,应该和镍氢一个方式吧

充电通过蓝牙u表,这是表上电压电流波形,看着断断续续的
有了电脑上位机界面,我也就不看它了

这是镍氢电池充电曲线,红色是电流,绿色是电压
电压基本稳定,电流是波动的,在0.1-0.3A之间波动

这是默认的PC上位机界面,电压量程25v,电流5A

这是改变量程后的图片
说来奇怪,怎么电流大时,电压反而高呢,这不科学啊,谁来解释一下!

压缩时间轴后的效果

最后充满了,电流变成45ma了

镍铬电池充电曲线,因为基本满的,没几下充满了
可见它和镍氢一个方式

这是锂电充电曲线,电流没有波动,恒压恒流的

充电检测的动态图

网友A:
电流大时电压也高,那是充电器有线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时电压也高,那是充电器有线补功能

是电脑,不是充电器供电

网友:
这万能充电器应急不错!

网友B:
这表头有点贵了,1W2的M币,为什么不撸一个小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表头有点贵了,1W2的M币,为什么不撸一个小电子负载。

哈哈,电阻负载没啥用,暂时没用,需要时再说,再说可以自己做嘛,论坛上那个也不太好,电位器调来调去恐怕寿命不长啊

网友C:
你测试一下10MA以下能不能看,还是纯属娱乐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测试一下10MA以下能不能看,还是纯属娱乐数字

应该能吧,有空试试,但是以前有个U表,小于100ma就不计量电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能吧,有空试试,但是以前有个U表,小于100ma就不计量电量了

呵呵,你测一下就知道了,这些表10MA以下完全是娱乐数字,取样电阻决定的,万用表采用切换电阻的方式实现,这种表切不了注定是小电流娱乐。我一块电流表采用运放和负压采集勉强做到了1MA凑合能看。我还不信这些东东能做到10MA以下

网友C:
单片机+运放+负压,这表头勉强做到1MA能看。1MA~5A通用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运放+负压,这表头勉强做到1MA能看。1MA~5A通用表头

哈哈,你说的有道理,10ma那是很小的电压了,ad分辨率不知多少的,再说不好大小电流兼顾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你说的有道理,10ma那是很小的电压了,ad分辨率不知多少的,再说不好大小电流兼顾啊 ...

是啊,这种小表头大部份老实的厂家都是三位显示最小0.01A,偏就有些奸商喜欢标到1MA或者0.1MA真是搞笑,见过一卖家的图片,电流11MA时它的表显示为0,还在那吹天吹地小电流测试对小数码产品很有意义的,小电流漏电能用但就是恶心你,我有个手表5MA漏电拿掉屏就不漏,屏装别的机上却是好的,真恶心至今没修好,很烦

网友:
手机APP查看也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这种小表头大部份老实的厂家都是三位显示最小0.01A,偏就有些奸商喜欢标到1MA或者0.1MA真是搞笑, ...

看手机充电电流显示4位5位的没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满足部分人的虚荣心 过过眼瘾而已。

网友:
朋友的工具不错啊!

网友D:
唉。。。人奸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又成功的往糊了糊涂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测试看的我是无力吐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人奸通过长期的实践和学习又成功的往糊了糊涂的方向前进了一步,这个测试看的我是无力吐槽啊 ...

专家说话也含含糊糊,直说行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专家说话也含含糊糊,直说行不?

这个充电器是单片机控制的buck降压充电器,非线性,你弄个u表监测输入电压电流是几个意思 要监测也得监测充电器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器是单片机控制的buck降压充电器,非线性,你弄个u表监测输入电压电流是几个意思 要监测 ...

哈哈,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介绍的是U表,不是充电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介绍的是U表,不是充电器啊

可你的标题是观测充电曲线,帖子内容也通篇在介绍充电状态,而你测的不叫充电曲线叫输入va曲线和真实充电状态差的多,帖子里面拿输入va曲线套用电池充电状态也是张冠李戴,除非是线性充电才勉强有参考意义。好吧算我多嘴,你玩的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