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舒华SH-5907跑步机

楼主(2019-02-11):
健身房跑步机坏了,前段时间在使用过程中突然BOOM一声就什么反应也没有了,过节没事做拆开给修修。
下面开关打开后,上面面板没反应。右下角的急停按钮已经按坏掉了。

型号

把下面的外壳拆开,可以看到跑步传送带的电机,坡度举升电机,开关电源,继电器板和变频器。

跑步传动带电机

用皮带传动,上面有个大飞轮,防止跑步时候速度突变。

经过简单检查发现是开关电源坏了

坏掉的开关电源

坡度举升电机

上面是继电器板,下面是变频器

找了一个12V  100W的电源给换上,

换上后面板有显示了,但是显示ERROR,原来是右下角急停开关坏了,把两根线短接就好了。花50分钟跑了一个10公里测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貌似只给控制面板供电用的
木牙膏了,等送货ing

网友:
家用不是大house就太占地方了,最容易后悔的电器之一!

网友:
不错,省了好几千

网友:
有钱人啊  这个是吃饱后撑的没事干的时候一头汗的花钱跟电动机较劲啊

网友:
厂里还有健身房,安逸哦

网友:
看来技术主要在控制面板上了

网友:
谢谢分享,现代人越来越懒了,躲在家里跑步了。。。。

网友:
急停开关属于安全装置,切勿短接。电源不修了?

网友:
50分钟10公里很累了吧

网友:
第一次见到跑步机内部,谢谢分享,木有牙膏啦,回头补上

网友(2019-03-14):
家里跑步有个毛用,要锻炼得有氧运动

网友(2020-02-19):
老人家里跑步机坏了,十多年前款式。没有售后维修人员了。求教一下,开机后面板正常,按键均有反应。就是履带不启动。常规来说电机应该不会坏吧,怀疑电路板继电器问题,好像没听到开合的声音。请问我该怎么判断和操作,谢谢!

网友:
忽悠人的玩意,跑步要去户外才有流动的新鲜空气,在室内用这玩意全是大口吸污浊空气

网友:
能不能在上面骑自行车

网友:
这东西家用确实鸡肋。。我一台买来只刚开始的一个星期会上去跑跑。。此后就基本落灰了。。几个月后干脆抬起跑步板放那落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