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索尼xperia l1 g3311不认sim卡

楼主(2019-02-11):
如题,索尼xperia l1 g3311,其它功能正常,就是不认sim卡。OEM解锁是灰色,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现在软件是46.06

网友:
有google服务,国外版本的手机,锁住了吧!解锁就好了吧!

网友:
如何查看SONY Xperia L1代码计数器:

1。打开没有SIM卡的手机
2.键入*#*#7378423#*#*
3.选择服务信息
4.选择SimLock
5.检查X在哪里
6. 如果X是在NETWORK,SUBSET或PROVIDER上,值大于0,您可以解锁手机。
7。如果是0,则无法通过代码解锁。计数器被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