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给睿登5020做新衣

楼主(2019-02-11):
         先祝坛友们新年快乐!
         年前撸了一个睿登

         木有穿衣服,买一件新的吧,一看价格有点高啊。找了一些旧衣服又不太合身,不是大了就是小了,得了做一个吧。
        先找到新衣服

        不会做,照着仿制一个。正好手里有一块铝板,先画图

         里面的小边,用钳子慢慢的掰成直角

        设计失误,应该把小边先掰好再合大边,工序反了,只好用斜口钳剪去。

        下底做好了,上盖就简单了。钻眼  攻丝

        定位,开孔

         请上主角,

         最后的样子,我不会告诉你,这都是挑最佳角度拍的实际的样子是画虎不成反类犬。

网友A:
谢谢分享,很有大锅工匠风味。。。。。。。

网友B:
大伙这玩意都用的什么作为电源供电的?

网友C:
衣服挺好,再喷个漆或贴个碳纤膜就更完美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伙这玩意都用的什么作为电源供电的?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手头材料和配件吧。如果是我,能用的的电源就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有大锅工匠风味。。。。。。。

没事瞎折腾,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睿登了,做的有点太磕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伙这玩意都用的什么作为电源供电的?

我原先想改电脑电源,后来觉得用48v电动车充电器改不错,正学习原理希望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衣服挺好,再喷个漆或贴个碳纤膜就更完美啦!

谢谢,喷漆不好处理铝板不沾,贴膜主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手头材料和配件吧。如果是我,能用的的电源就多了。。。。 ...

今天入手了个,实在不行就先22V的一个开关电源顶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原先想改电脑电源,后来觉得用48v电动车充电器改不错,正学习原理希望可行。 ...

电动车充电器功率不够啊,一般最多也就200W的吧!

网友:
铝板可以用百洁轮打磨一下也行

网友D:
来一个铝漏勺

网友E:
做得挺漂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来一个铝漏勺

铝用多了容易得老年痴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挺漂亮的

还需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