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买了一个数字时钟,用得好好的,电源拔了放了几天再插

楼主(2019-02-11):
电就不显示了,怪了。

楼主:
用放大镜看了,这个电阻好像烧了,用表测又是好的。

网友A:
楼主赚大了,PCB板上有好多锡珠,给CPU植珠时就不用淘宝采购了,快点收集下来。

网友:
楼主有点省了啊,标题和正文得连到一起才能读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赚大了,PCB板上有好多锡珠,给CPU植珠时就不用淘宝采购了,快点收集下来。 ...

买来就是这样,眼睛真好,我还没有发现

网友B:
测一下电源,和电源接口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电源,和电源接口是否正常?

刚刚插电测试LED显示屏,芯片电压脚有没有电压,突然亮了,我晕哦!

网友C:
从我多年处理电脑故障的角度来说,第一感觉就是扣电池,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我多年处理电脑故障的角度来说,第一感觉就是扣电池,放电

对的,可能是死机了

网友D:
我差点也就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差点也就买这个了

这个晚上太亮,没有光感应,买带光感应的套件+外壳自己焊接也才23元。晚上关灯变暗。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晚上太亮,没有光感应,买带光感应的套件+外壳自己焊接也才23元。晚上关灯变暗。 ...

我就买了一个,后来光感坏了,就常亮,好久好在整点报时,不过才半个月就快了两三分钟,换了电脑主板上的振荡器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买了一个,后来光感坏了,就常亮,好久好在整点报时,不过才半个月就快了两三分钟,换了电脑主板上的 ...

我买的时间还基本准,就是温度要高4°,后来加了一个电阻好了,前面发过贴。

网友:
买过一个类似的改电动车里久了时间会走快

网友:
用料和做工好,就是不耐插。

网友(2019-03-16):
加一个偏光片就不太亮

网友(2019-05-14):
买了套类似的散件的白光色的,透明亚克力那种光控的,亚克力内贴的茶银遮阳膜,效果嘎嘎好

网友:
深圳安鑫有很漂亮的数码管出售,可惜没有时钟驱动电路。

网友:
应该是哪里虚焊了,全部补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