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天猫精灵方糖改造,提升音质

楼主(2019-02-11):
天猫精灵方糖的改造热潮在网上应该算已经过去了,但兄弟我直到过年前才腾出时间来折腾下家里的方糖,也简单记录下过程算是留个参考。
先是一个改喇叭的初代方糖,起因是觉得灵敏度和中高音都不错但实在没有低音,经过挑选决定增加一个jbl onbeat micro的喇叭,用两个开关做成三路可选(原装中高音全频、jbl中低音全频、双喇叭一阶分频)。JBL喇叭是1.75寸泡沫边,4欧2w,灵敏度估计在85左右,方糖开20也能出声、60左右就能推得很好。毕竟当年卖一千多的设备,对于这个尺寸来讲低音效果还是可以的,唯一不好的是铁氧体外磁大磁钢设计,方糖需要用整个机身做音腔才能放下。
话不多说,直接上图。

因为舍弃了原装音腔,所以第一步要先安装被动低音辐射器。把原装辐射器从原装音腔上取下,用2mm的abs板制作安装座。

做好的低音辐射器内侧

做好的低音辐射器外侧

ab胶粘上机身,注意做好密封

原机背面开口偏小,多开3排口,这里偷懒直接用的切割片有点参差不齐,如果用台钻铣出来会更整齐

用3mm的abs板制作喇叭安装面板,左侧那个大磁钢的是JBL喇叭,右侧是方糖原装喇叭,注意硅胶做好密封

面板正面,abs胶补了一块,因为本来是想把原装喇叭外装的,结果发现突出太多会干涉到装饰面板,只能改成内装
接线图很简单,一个双向开关可以切换单独使用原装中高音全频喇叭或者jbl中低音全频喇叭,另一个开关可以在使用中低音喇叭时并入原中高音喇叭。
中高音喇叭的灵敏度比较高,串2欧电阻衰减下信号,4.4uf的电容高音分频点大概在6khz左右。

焊好开关、衰减电阻、分频电容。开关是车用不锈钢3极双项自锁按钮开关,内外均带密封圈可以保证气密。电源插口等也都用硅胶最好密封。
黑色的是石墨导热贴,因为改造后整机气密不利于主板散热,增大下外壳直接接触面积,聊胜于无。

走线完毕后用硅胶贴吸音棉(水族过滤棉和pp棉),减少驻波和共振,也稍增加等效容积,注意不要遮挡低音辐射器。最后装上喇叭面板,ab胶固定,硅胶密封,然后装回原机装饰面板,大功告成。

成品图,自认为还比较美观,哈哈哈~

原装喇叭4欧3瓦,jbl喇叭4欧2瓦,事实证明老方糖2.6w的输出推这两个喇叭并联在音量60左右就能推得比较好,低音虽然量不足但有了点下潜可言、中音饱满、高音清晰,三频比较均衡,终于能勉强听歌了,同时根据曲风还可以选择偏向中高音或中低音。但网上其他那些改8欧5-10瓦bose低音长冲程什么的,很怀疑实际效果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好,恩,脑放很重要,偷笑~

第二个方糖是新款的,改了aux立体声输出、加了rca座方便直接连音箱。aux的改造方法网上已经很多帖子就不赘述了,简单看一下布局供参考,这个修改了部分音腔给rca座腾地方。

以上,祝大家新年快乐,诸事大吉,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A:
厉害,这货自带喇叭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老式磁带机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货自带喇叭的声音怪怪的,有点像老式磁带机的效果

老款方糖的喇叭倾向于人声广播的效果,其实质量不错,灵敏度很高,中音饱满高音清晰,就是基本没有低音,适合听诗歌相声啥的。新版因为网络吐槽太多故意增加了低音,但说实话我感觉素质有点差,很浑浊

网友B:
我就想问问这玩意好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想问问这玩意好玩么

如果说普通话,还行,我们家每屋一个,就用来听音乐广播,不用物联控制功能

网友C:
新版和旧版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和旧版有什么区别?

听感楼上回复过了哦,可以爬下,一共也没几层。硬件上新版缩水了一个麦克放大,改了dac芯片和周边电路,坛里也有拆机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感楼上回复过了哦,可以爬下,一共也没几层。硬件上新版缩水了一个麦克放大,改了dac芯片和周边电路, ...

我只买了一个,没对比过也没拆开过,原来是这样,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款方糖的喇叭倾向于人声广播的效果,其实质量不错,灵敏度很高,中音饱满高音清晰,就是基本没有低音, ...

请问新款的方糖还有必要换喇叭来提升音质吗? 谢谢。

网友:
这东西本自身就没啥音质可言吧
不过折腾一下,估计提升能有200%,

网友:
改耳机插口不错,我的是灰色版,有空也改耳机插口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新款的方糖还有必要换喇叭来提升音质吗? 谢谢。

音质这东西上不封顶,改造效果主要靠脑放,木耳建议就凑合听别折腾了,金耳朵估计也受不了mp3吧,中间档次的可以改aux外接家里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质这东西上不封顶,改造效果主要靠脑放,木耳建议就凑合听别折腾了,金耳朵估计也受不了mp3吧,中间档 ...

谢谢!我想也是难得折腾,我觉得听虾米的音乐音质还可以。

网友(2019-03-16):
这个也能改,你真牛  B

网友E:
为什么不是双声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是双声道?

最后那个红色改aux的就是双声道输出,白色是老版主控就混和声道了,而且这么小体积作双声道也没啥实际意义,声场做不出来

网友(2024-11-27):
联通送的跟不要钱似的

网友:
现在天猫精灵已经没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