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充电宝PLM01ZM主板简测

楼主(2019-02-11):
小米充电宝PLM01ZM主板,附带NTC热敏电阻

采用TI TPS61088+BQ25895升降压方案,搭配天钰FP6601协议识别芯片,可支持QC2.0、APPLE2.4A协议

协议芯片FR2CAK(itipower FP6601),集QC2.0快充协议识别和苹果协议识别的芯片。

两个一体成型电感

德仪TI TPS61088 这个同步整流升压芯片。这颗芯片采用20脚的VQFN进行封装,配有一个11mΩ功率开关和一个13mΩ整流器开关。输入也就是电池端支持单锂2.7V~多锂12V,输出电压范围4.5V~12.6V,5V9V12V通吃。具有10A的开关电流能力。

降压输入充电德仪TI的BQ25895。该芯片可以提供高达5A的充电电流,2A充电效率高达93%,输入最高支持达14V,集成模数转换器具备电压温度电流监测功能用于安全保护,同时亦可切换模式变为升压芯片对外输出电流。

1204UB单片机

临时接18650电池测试有输出

接小米5手机充电正常

小米5手机电源适配器识别输出12V充电

小米充电宝PLM01ZM主板上电瞬间四颗LED指示灯亮电流36mA左右

待机电流很小,USB测试仪未能测出

网友:
板子不会很差的

网友:
正品小米充电宝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A:
请教下楼主,这个是必须用高压电池吗?可以改普通电池不

网友:
小米的充电宝做工一流,积分商城有出售的就是壳子不好搞。

网友B:
'做工很好,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这个是必须用高压电池吗?可以改普通电池不

就是普通的充电电池吧,接电池的端口电压是固定的,靠BQ25895芯片及周围电路来降压和升压。没弄明白的是FP6601Q是怎样和BQ25895协同工作的呢?

网友:
无论是板子的工艺还是芯片,都很不错!

网友:
能解释一下Y标的电子元器件是什么东西吗

网友:
奇怪,米5的电流怎么这么小?
木牙膏了,等送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普通的充电电池吧,接电池的端口电压是固定的,靠BQ25895芯片及周围电路来降压和升压。没弄明白的是FP ...

这个好像应该是4.35的电池。普通的是4.2的

网友:
之前二手整机高配米万二代也就是28块,收了一个用得很好。

网友:
谢谢分享,就是高压电芯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应该是4.35的电池。普通的是4.2的

看来这个电芯不好找,好像深紫LG3200浅紫三星3200的18650是4.35V,但容量衰减比较快。

网友:
手头有这个充电宝,有问题,充电 四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好,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我差点买个新的准备送给你,仔细看这个倒贴,我又默默的把钱塞回钱包。

网友:
自己改QC3.0吧,还能将就下

网友:
那啥,外壳和电池呢?

网友:
小米充电宝做工还是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