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评测:3.安装与试用体验篇

楼主(2019-02-11):
这次有幸获得了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新品论坛评测资格,在此衷心感谢鹿客团队和数码之家提供的这次机会!
第一次接触指纹锁,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

本次评测主要分为以下几部分进行:
1. 开箱及外观:
1a.控制面板开箱及外观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0
1b.锁具开箱及外观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7
2. 详细拆解:拆解篇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8
3. 安装与试用体验:本帖

鹿客OJJ智能指纹锁X1介绍参见:https://youpin.mi.com/detail?gid=104837

终于可以预约安装了,先扫面板盒子上的二维码
微信预约安装,所有安装流程和进度都可以在微信服务号上查询到,挺方便的

这是要安装的X1指纹锁和配套锁具

安装前的防盗门

开发商原配锁具

门内侧

X1配套锁具和原锁具对比,侧边条尺寸一样,不担心装不上

新门框扣板比原来的长,看如何安装

安装小伙子按时来了,带的满满一箱工具

开始安装
安装前先拆掉原来的锁

零件都用OJJ X1的盒子装着,看来是标准操作

新锁体装入

角磨机上场,火花飞溅,场面火爆!

只切开内外侧这个位置
小伙子说为了方便穿连接内外面板的线缆,也不容易被夹到

开始安装面板
外侧面板装上前,需要先安装方钢、螺丝柱等配件

安装门内面板
使用螺丝和外面板固定,夹紧门体。搭配橡胶垫,安装完后没有缝隙

侧面锁具已经装好

连接Type-C线缆是这样装的,长出的线塞门内和盘在收纳仓里面了
PS:插头下有螺丝固定面板,要先装

再装门框扣板
原来的先拆了,铆钉是用电钻钻掉的

由于扣板位置不同,需重新钻定位孔

然后装铆钉

装好,撕掉保护膜的样子

用到的工具

安装过程中,小伙子都试了内外门把手、钥匙的顺滑程度
面板安装也仔细对正了位置,好评!

楼下继续

楼主:
装完硬件,小伙子就指导偶进行APP的设置
先装上附送的双鹿电子锁用电池
小伙子提醒说:一般碱性电池可用7~8个月,干电池不必用得太干净,别某次回来突然发现没电打不开门
电池电量不足时,会在数字键盘下端电量提示灯亮红色,手机app也会有低电量提醒,要及时换电池

启动预先安装并注册的米家
第一步要和X1指纹锁配对蓝牙

很快就连接上X1了

然后小伙子指导偶设置蓝牙开锁、密码设定和指纹注册,服务挺好的
整个过程也就半个多小时,也是相当迅速了

装好后的整体效果

这个X1智能指纹锁上门后看着比较简约、低调,比原配土豪金内敛
外观和普通门锁差不多,没有打眼的指示灯,暗光时连触摸屏都不容易发现,不容易引人注意

触动才显示键盘
键盘有白、绿、红、蓝四色来区别不同的应用和提示
触摸亮屏密码输入时是白色,指纹识别通过是提示绿色,未通过是红色,开门后离合回收完成是蓝色

门内侧

这是三部分都能看到的样子

门内、外把手上提就是锁加锁锁舌(俗称“反锁”)+天地锁。过程中把手转动顺滑,这和锁具品质以及安装水平都有关系
下图中最下面的锁舌(没弹出)则是机械反锁,通过门锁内面板下面的独立旋钮控制。开启后门外任何方式均无法开门

原来的天地锁锁舌也伸出来了

搞好门锁,全家人开始注册指纹
注册指纹时需按压12次,全程门锁都有语言提示,很方便
爸妈用了70年左右的指纹注册好后,基本一次就能识别出来,再也不用担心下楼扔垃圾、买菜忘带钥匙了

密码输入演示动图

指纹开门演示动图
掌握好方法后,识别相当迅速,偶的话基本一次就能开门

使用APP时,提示固件升级
升级比较慢慢,用了十几分钟才完成,估计是受蓝牙连接速率限制的原因

通过APP,这个X1指纹锁的功能还比较多,支持一次性密码、时段密码,可以分享设备
还能通过米家关联其他智能设备,如智能猫眼、安防摄像头,以及空气净化器、智能空调、智能灯具等。
目前没有,爸妈也不会用这些东西,暂时只能用指纹锁功能了

总结一下:
鹿客这个OJJ X1智能指纹锁做工不错,外形低调,功能也丰富
预约方便、安装快捷、省事省心
不过目前就是觉得喇叭报警声音小了点,建议还是应该用压电陶瓷片来做独立报警

OK,全系列评测帖完毕

楼主:
网络抽筋,重复了

瓜子、花生、卤猪脚,牛奶、汽水、剑南春!

网友:
比较高大上啊

网友A:
最近刚想买一个,等14号活动999打算入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完硬件,小伙子就指导偶进行APP的设置
先装上附送的双鹿电子锁用电池
小伙子提醒说:一般碱性电池可 ...

很实用的智能指纹锁,外观简约、功能全面。不过貌似这种电路不太适合改锂电池供电。

网友C:
恭喜恭喜,俺记几个安装滴

网友D:
爸妈用了70年左右的指纹注册好后,基本一次就能识别出来,再也不用担心下楼扔垃圾、买菜忘带钥匙了-----樓主孝順啊
偶比較關心兩個點:
1. 備用鎖匙孔長什麼樣的?
2.之前不是有個干擾開鎖的干擾器那個測試怎麼樣?

网友:
謝謝分享,安装是免费的么?

网友:
啥也别说了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楼主:
装好后用了2周,爸妈反馈说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刚想买一个,等14号活动999打算入一个,

看下偶的系列帖,鹿客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元首居然不自己动手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实用的智能指纹锁,外观简约、功能全面。不过貌似这种电路不太适合改锂电池供电。 ...

2串锂电板加个电流大点的LDO,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串锂电板加个电流大点的LDO,应该可以吧

2串锂电板加个电流大点的LDO这样电路原本带的低压告警功能可能会受一定影响。愿意的话可以试一下低压告警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博世套装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恭喜,俺记几个安装滴

谢谢,谢谢!
但“俺记几个安装滴”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
但“俺记几个安装滴”是什么意思?

记几个=自己个

网友:
好,我看到楼主家密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爸妈用了70年左右的指纹注册好后,基本一次就能识别出来,再也不用担心下楼扔垃圾、买菜忘带钥匙了-----樓 ...

嗯,以往为预防爸妈忘带钥匙,偶这边和妹妹那里都存放了备用钥匙,用这个爸妈分别都注册了几个指纹,不怕了
备用物理孔在把手下面,前面帖子有拍,锁孔比较深,所以配的钥匙都是细长型关于小黑盒,据介绍是可以防的,偶没有类似设备,就没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