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只5V/600mA老充电头(BI05-050060-BdU)

楼主(2019-02-11):
拆一只5V 600mA老充电头

外观

USB口

插头是铜的

锤子大发拆开

主板

整流桥和保险电阻,没有安规电容和EMI滤波

两颗高压滤波电容和色环电感

LM6822没查到资料

变压器

输出整流管

输出滤波电容

USB接口

背面有颗三极管

完多谢支持!

网友:
低压侧省掉的件估计是431+光耦,次级没反馈了

网友:
这不就是一个山寨充电头的经典RCC电路嘛,我还以为LM6822是什么高级芯片呢。

网友:
电流太小了吧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输出电流不大,用来充那种插卡音箱不错。

网友:
早期的RCC单管式手机充电器电源,可以给USB音箱风扇等小电器供电。

网友:
这个上一A应该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