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辞旧迎新,新年第一帖,NAKEE DZ47-63

楼主(2019-02-11):
家里电热水器的南开空开频繁跳闸,每次加热约10分钟就会保护,怀疑过载了。旧的这个标称32a,估计虚标了。
换一个正泰新的。
新年第一帖,拆!

网友:
买开关的时候多买一个,先砸开看看,如果像铜的是铁,像铁的也是铁,直接退货,如果像铜的就是铜,像铁的也是铁,可以留用,
估计这种除了螺线管可能是铜的,其他几乎没有啥磁铁不吸的吧

网友:
不一定是虚标,当触点烧蚀了以后,会增大接触电阻,会发热严重,导致跳闸。

网友:
我家早就不用dz47 c45系列开关了 都是c65,nb1类型开关
贵是一点 不过质量也好多了 分合闸干脆利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