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英才星金属外壳车充

楼主(2019-02-11):
英才星金属外壳车充,用了半年就玩完了,做工一般啊,价格 不便宜。

网友:
看板子就很好了,固态电容,大电感,有芯片(黑色的大方块不知是什么),最可贵的地方是在正极弹簧上又焊接了多股软线,提升过大电流的能力,很用心。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愿意的话,可以测一下那个F1保险绿色贴片是不是开路了。

网友:
金属壳很精美,电路的话,只能把坏的芯片和电感等拆掉,然后网购一批MP2307同步整流微型降压板,调好电压装到车充上继续用。

网友:
这做工还说不怎么样,这做工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3天前捡到一个有蓝牙,FM发射,语音通话,还带屏幕的车充,我没有车,就拆开了,降压模块和你这个相似,然后5V,12v和负线,三线接在主板上

网友:
多少钱买的?!小米有个类似支持双5/9/12伏的,要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