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镍镉、镍氢充电器,4槽独立充电的

楼主(2019-02-11):
需要一款5号、7号镍镉、镍氢电池充电器,要求单节能独立充电,四槽以上,智能的,不要傻充,比较便宜的,二手也行,有推荐的朋友最好给个链接。谢谢啊!!!

网友A:
两个CS2A,不到10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CS2A,不到10元一个。。。

你的象是改装过的,后加的LED,本人小白,不会改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象是改装过的,后加的LED,本人小白,不会改装。

而且改装得很难看

网友B:
三洋M55 56 57我的55  15块钱收来的

网友C:
松下5号充电电池7号通用电池充电器五号可充电AA电池AAA电池BQ830-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56b06801VlvoVi&id=579338270388&ns=1&abbucket=11#detail

我一直用的是830,自认还是不错的。

网友:
也有改的好看的,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象是改装过的,后加的LED,本人小白,不会改装。

改一下很简单,主要是为了看 两节电池同是充电的时候,每个的状态。你要是不关心 也完全可以不改
我还改了个贴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洋M55 56 57我的55  15块钱收来的

现在这个价格收不到了,,,,起码35元起步 还不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很简单,主要是为了看 两节电池同是充电的时候,每个的状态。你要是不关心 也完全可以不改
我还改 ...

不改的话,两节都充满了是变灯还是灭灯,如果有一节充满一节未充满,灯怎么显示?刚看了下淘宝CS2A标价10元,邮费8元。CS2A与CS2B有什么区别?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下5号充电电池7号通用电池充电器五号可充电AA电池AAA电池BQ830-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好象不能单节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的话,两节都充满了是变灯还是灭灯,如果有一节充满一节未充满,灯怎么显示?刚看了下淘宝CS2A标价10 ...

不改的话,是两个都充满了然后灭灯,但是其实刚刚灭灯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充满的,他还有一个涓流充电。所以这是改灯的第二个作用,可以看涓流充电。这个波形就是灭灯以后的涓流充电,大概要持续1小时,然后电池才真正的充满

2B是2A的改进款,但是一般不买2B。。。一般都是买CS2A的雕刻版,充电温度很低,然后充的满,价格便宜,可以说是神器
背面这样的就是雕刻版

网友:
论坛的充电器也不错,只是加上运费贵了点,如果再换点什么一起包邮还可以。

网友:
4槽以上?只有山寨和傻充
BQ-392 能不能碰上全新的就看你的造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不能单节充。

1至4节随意

网友D:
求坛友推荐一个4口手机充电头,出去玩,晚上充电不方便,现在是带的公牛小白出去,大了点。求推荐一个4口充电头,有链接最好。

!!!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松下5号充电电池7号通用电池充电器五号可充电AA电池AAA电池BQ830-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左边的2AA串充,右边的好像公牛代工拒充神器,我有一个已经改成可调电源外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坛友推荐一个4口手机充电头,出去玩,晚上充电不方便,现在是带的公牛小白出去,大了点。求推荐一个4口充 ...

绿联多口USB充电器多孔快充苹果安卓手机小米6华为荣耀oppo三星vivo一加红米ipad通用多功能快速旅行四口插头-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1&abbucket=1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坛友推荐一个4口手机充电头,出去玩,晚上充电不方便,现在是带的公牛小白出去,大了点。求推荐一个4口充 ...

看看如何?

绿联多口USB充电器多孔快充苹果安卓手机小米6华为荣耀oppo三星vivo一加红米ipad通用多功能快速旅行四口插头-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966675367547

品胜多口充电器快充智能排插多功能4多口USB插头苹果安卓荣耀华为手机万能通用快速插座手机充电头多孔工作室-tmall.com天猫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350630339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