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修智慧郎G500学习机更换电池后充电龟速的问题(几乎充不进)

楼主(2019-02-11):
时隔半年,重新起航。
原机充点电路有1。5a左右换了电池之后由于没了电池ntc温度检测,导致原机充点电流不正常。
学习机换小米电池。换了电池之后原机充电电路只有10~20ma左右。外接了4056才勉强用1.a充点
今天听说温感电阻检测那个点阻值不对会导致原机充电电路不正常。打开看看

后面

正面

打开。。。。以前自己乱搞的散热忽略

充电不进。外加的4056

插电,主要4056在工作,而且充不到电池的4.4v,充不满

测一下原装电池的ntc正常阻值

这是我当时随便接的10k电阻,连电池-和ntc脚。不接这个不检测充电

找了个5k串上变成15k

先断开4056,测原机充电电路是否正常

还行的。正常

随便贴点东西防止短路的。随便搞搞,用多几个月不用了

正常。

为什么不用小米电池自带的ntc?
小米自带的只有7.4k左右,,,更加不行

网友:
把锂电池保护板换了。

网友A:
电池太小了,再加一块

网友:
我也认为是保护板的问题

网友B:
表示沒看懂啊,
不是已經1.6A了嗎?為啥說龜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沒看懂啊,
不是已經1.6A了嗎?為啥說龜速啊。。。

修之前没拍照,修之前只有20多ma。。。。修之后有1.6a

网友:
引用 楼主:
修之前没拍照,修之前只有20多ma。。。。修之后有1.6a

基本明白了。

這麼說檢測腳,不單單決定是否充,還決定多大力度充。

“这是我当时随便接的10k电阻,连电池-和ntc脚。不接这个不检测充电”

話說樓主換了頭像?

网友:
应该把原机电池保护板换到改装的小米电池上

网友:
可以在小米电池上再串联个7.5k

网友C:
一般NTC用的都是10k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NTC用的都是10k

原来我就接了个10k的电阻。就是充电很慢。我现在换成15k了就没问题。

网友D:
干嘛不直接换电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不直接换电芯啊

这杂牌山寨机子。,哪里有的卖电池?淘宝上看了一下都不便宜。随便自己弄一个算了。

网友E:
目测你的三个头的充电线不咋地,换一条试试。

网友F:
锂电池4.4V表示高压保护了吧 。
国外的帖子

“So I did some research and found out that there's a recent advance in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allows LiPo cells, used in both mobile devices and hobbyist/RC applications, to operate at higher voltages. Specifically, a silicon-graphene additive is used in the anode to protect against corrosion at higher voltages, allowing them to be charged to 4.35V or even 4.4V. This results in slightly higher energy density, but charging the battery to higher voltages can reduce its service life.

The high power consumption of mobile devices means that high energy dens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any other characteristic. This means that reduced service life is an acceptable trade-off; since the typical consumer replaces their smartphone every two years, service life is not a major requirement.

In essence, the higher voltage is just another avenue of increasing overall energy density.”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锂电池4.4V表示高压保护了吧 。

3.85的电池4.4刚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太小了,再加一块

原来那个我都嫌大了,,,mtk省电王,加上我这系统优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你的三个头的充电线不咋地,换一条试试。

这线还不错的,,小电共享充电宝拆的。测试过3a没问题

网友:
WiFi模块附近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刷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杂牌山寨机子。,哪里有的卖电池?淘宝上看了一下都不便宜。随便自己弄一个算了。 ...

找个电芯换,保留原保护板